锂电池长期维护但是不使用,寿命可以维持多少年?

楼主(2020-09-20):
锂电池长期仅维护但是不使用,寿命可以维持多少年?

网友A:
这就是外牌的菜了

索爱手机的电池很耐用。松下笔记本的也是。

网友:
维持在55%,三个月充放一次,干燥环境,寿命10年以上完全没问题

网友:
锂电池这么多各类,有一次性的,有可充的,寿命差很远,目前知道最久的可充电池应该是东芝的钛酸锂电池SciB,3A小容量的20000次寿命,一天循环一次也能20000/365=54年,电动车论坛上有人用钛酸锂组的电池,四年多了容量完全没变

网友:
N年前在TB买过一堆三星电池,铝壳的,,大概900mAH.
到手也没怎么管他,放了五六年,一测竟然还有电.

国产电池配最常见的 DW01 保护板的话,估计存放不过两年就要低电损坏.
国产三线或者BC品,把保护板拆掉,也挺不过三年.

网友:
不清楚是要单次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可以购买的到的长寿命一次性电池是锂亚硫酰氯电池,常温下存储时间可达10~15年。
可循环电池循环次数多的那就是钛酸锂了,但是能量密度太渣,同体积容量只有一般锂电池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少

网友:
我有一个地摊上收来的坏对讲机,电脑写码的那种。PPT键下面有一个小按键按一下能播报电量。东西在我手里有快十年了,之前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基本算闲置,偶尔拿出来用它听听附近工地上的对话现在电池电量依然能保一两个月不变。

网友:
我觉得是看人品

网友:
所有储能装置都会衰减,所以别纠该换就换,别想着买一把螺丝刀能用到老,就算螺丝刀没坏 对应螺丝可能都淘汰了压根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外牌的菜了

索爱手机的电池很耐用。松下笔记本的也是。

我索爱的手机电池有一个用了7年的.

网友:
家里的松下无绳电话子母机2008年的。 子机内是一节日本松下原装的14250。

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个人感觉跟使用保养有关系

网友:
通讯机房以前都是铅电池,现在很多用磷酸铁锂,那玩意寿命应该能超过10年!

网友:
原装锂电池,有的10多年不用没有问题。国产的一年不到 就鼓包了。

网友(2020-10-26):
看是啥,像我索爱音响是开着机买个定时继电器让它循环充电几小时,待机(停止充电)几小时,然后再循环这一操作

网友:
美帝良心,昭阳笔记本,12年了,电池还正常。

网友:
看具体用途,电池技术是在进步的...如果只是用来存放还不如用的时候再购买...

网友B(2020-12-04):
据说卫星的电池也是锂电池,充电阈值好像是30%-80%,轻松十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卫星的电池也是锂电池,充电阈值好像是30%-80%,轻松十几年

卫星的电池是放射性同位素电池。简单的说就是核电池。不过电池功率很小,主要靠太阳能板工作。

网友(2021-01-10):
十几年前的三洋大红袍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