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子产品的LCD屏幕四角变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0):
小尺寸的LCD屏,放的时间长了后,屏幕四角的亮度变暗,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没有可能恢复

网友:
偏光膜老化,换一片即可

网友A:
塑料偏光膜和匀光板氧化,虽然是叠压在一起的,但也不是完全不透气,四周和空气换气最多,老化发黄最快。

网友B(2021-06-02):
引用 网友A:
塑料偏光膜和匀光板氧化,虽然是叠压在一起的,但也不是完全不透气,四周和空气换气最多,老化发黄最快。 ...

如果是旧手机,想找配件都不一定有吧?
另外,如果LCD屏生产好的时候,周围用胶水封上防止空气进去,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旧手机,想找配件都不一定有吧?
另外,如果LCD屏生产好的时候,周围用胶水封上防止空气进去,是不 ...

如果胶水渗进去,岂不是坏的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