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万年历时钟5线的按键如何通过短接针脚测试?

楼主(2020-09-20):
朋友找我修的。费力不讨好,好的万年历也就几十块

买个配件来试不划算。不知道如何判断触摸按键的好坏

如果是按键坏了怎么低成本修呢?

那个牛屎芯片保存的出厂时间可以像是电脑BIOS芯片那样烧录进去么。要如何操作呀?
设想弄个晚一点的时间,到时候再通电

楼主:
怎么把游戏里面的材料图片也发上来了。XD

网友:
5根线,4个开关,一根公用,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没有见过LED数字钟使用触摸按键的,撕下塑料膜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个的按,应有一根公共线与其它4根能通的

网友A:
这个是薄膜按键,不是触摸按键,和普通开关一样,一个公共端,其他按下的时候和公共端连接,用万用表就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薄膜按键,不是触摸按键,和普通开关一样,一个公共端,其他按下的时候和公共端连接,用万用表就能测 ...

对,说错了。我试了下,只是那些数字有点变化,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