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门禁电源调时旋钮故障

楼主(2020-09-20):
门禁电源调时旋钮,只能调3s和2分45秒,这两个时间了,原来正常的时候是6~10s,有人知道是哪里坏了吗?

网友A:
这是555时基芯片做的定时器,通过可调电阻与电容构成RC充放电电路,芯片2脚6脚为值阀判断。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可高电阻动触点氧化或者碳膜氧化,接触不良,造成只有在两个引脚附近才能接通。换一只相同规格的可调电阻吧,或者你用8139大婶的猪大油绝招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设置开关在哪里?这不是一个普通电源吗?

你看“大小”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555时基芯片做的定时器,通过可调电阻与电容构成RC充放电电路,芯片2脚6脚为值阀判断。这种情况大概率 ...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2025-06-03):
我见过的这种板有几处设计不合理之处: 1,ne555电源不是稳压12v的,直接取自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非稳压电源,端子排处nc no输出接电磁铁电压也是非稳压电源,2,2个7805是直接并联的,不妥,可去掉一个。

网友:
有无水酒精滴在可调电阻上,转动几下,晾一会待酒精挥发,全程断电操作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