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玩具到手了,这个应该是新款电池吧

楼主(2020-09-20):
20V 1.3ah 这电池用在5401上面会不会打不动混凝土

网友A:
1.3A有点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A有点弱吧

还有块5.2的

楼主:
考虑到电锤和电钻不怎么用,入手这个灯来时不时放一下电。这种灯是慢放,对动力锂电会不会有损伤呢。5.2ah的电池可以照明40小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到电锤和电钻不怎么用,入手这个灯来时不时放一下电。这种灯是慢放,对动力锂电会不会有损伤呢。5.2ah ...

这款大有20V灯电压低到13V自动关闭。

网友C:
不会打不动,续航会差,锂电锤功率并不算高,放点电流小一点问题不大。
问题是有必要在20v平台用1.3ah电池吗?能省几个钱???

网友:
这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打不动,续航会差,锂电锤功率并不算高,放点电流小一点问题不大。
问题是有必要在20v平台用1.3ah电池 ...

还有5.2的电池,要用的时候先用重量轻的,让重的在旁边看着,不行了再上场。

楼主:
灯90,主要用来没孔可打的时候给电池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打不动,续航会差,锂电锤功率并不算高,放点电流小一点问题不大。
问题是有必要在20v平台用1.3ah电池 ...

我是说大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大有20V灯电压低到13V自动关闭。

试了下一格电的时候正常亮的

网友D:
我还以为大有的20V只有5.2/4/2.6/2来着,这1.3的电池包啥时候整出来的,现在除了些不思进取的老牌子,都没什么大牌用单节2AH以下的动力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大有的20V只有5.2/4/2.6/2来着,这1.3的电池包啥时候整出来的,现在除了些不思进取的老牌子,都没 ...

刚出的5298手电钻带的双电套装

网友E:
锂电池系统没事放电什么民科?

网友:
这个不应该叫新款电池吧,应该叫缩水电池

网友:
工作灯太大了,放工具包占地方,设计师就不能设计小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系统没事放电什么民科?

这个真不太懂,放一年不用没问题吧

网友F:
现在是国产电芯了

网友:
加个模块做充电宝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是国产电芯了

黑标是国产芯,这个是三星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