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30多年前日本进口的日立14寸彩电(HITACHI CEP-323D)

楼主(2020-09-20):
大约是1985左右进口来的,

楼主:
还是带遥控器的,数字显示当前频道,同产品很少见。

楼主:
是HAITACHI日立的,拆开看一下,泥马太埋汰了

楼主:
准备清理工作,感觉无从下手啊

楼主:
干净了不少啊,用电吹风加毛刷,呛得我带上了口罩

楼主:
这应该是遥控控制板了,集成电路是NEC的,藏在边角还挺干净

楼主:
遥控板后面还有一块小电路板,应该是控制节目频道的。

楼主:
日立显像管 应该也是日本本土产的。

楼主:
电视剧铭牌 型号是CEP-323D,应该是80年代前中期进口来的。

楼主:
这是遥控器,经历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幸运的是还没弄丢。

楼主:
好啦 最后上一张开机照,这个电视只有一个普通模拟信接口,没有AV端子接口,没有模拟天线,就不试了。不过能点亮屏幕。接上天下应该还能正常收看。

网友:
那年头有彩电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冲着遥控器还在多给你加点分

网友:
使用AV转模拟信号盒子还能看

网友:
查了一下这款彩电型号最早出现在《电子报合订本1987年索引》里,那应该早于1987年在售,不得不说日本人当年的半导体确实牛逼,厉害到美国都怕
看工艺已经很现代了啊

网友:
14寸国产的在1987年应该卖1400,进口的起码翻倍,我在1994年买了一台国产14寸彩电,好像花了1100,以为可以看一辈子,接过呵呵呵

楼主:
翻箱倒柜 找到了以前用的AV信号转换盒,以前看VCD用的。接上网络盒子能看电视啦。不过可能是信号问题,画面发乌不亮丽。也可能是显像管老化,毕竟三十多年了。

楼主:
驱车几公里去超市买了两节5号电池,安上电池后遥控正常使用,不过太老了,遥控器功能太少了。得会拆了清洗一下。太埋汰了

网友:
都已经是沦为电子垃圾一堆了

网友:
30多年了居然还能开机,保存的不错。插上红白机超级马力欧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