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到电源怎么做啊?

楼主(2020-09-20):
想做一个可调电源 18650电池是用    铁锂   还是直接 锂电池啊? 是用2000mah 3C的电池吗?还是普通锂电池就可以了       用4节做  2串 一并 这个接线图怎么样子的能画一下吗?我不知道怎么接?   一个电池充满电是4.2V吗?  2个串8.4V    一并后容量增加到8000mah是吗?

网友A:
挽尊
4节怎么个2串一并法?2x2吧。
啥叫增加到8000mah,4节电池容量永远就那么多,不同电压对比只能用wh,就这点电压做什么可调,还不如移动电源诱骗快充qc3.0之类的,0.1v步进,手动调节粗用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挽尊
4节怎么个2串一并法?2x2吧。
啥叫增加到8000mah,4节电池容量永远就那么多,不同电压对比只能用wh,就 ...

是的2*2   电压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