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Tenda AC11 V2版拆机,没有外置功放,和AC23,AC21,AC10 V2一样

楼主(2020-09-20):
JD新买的腾达Tenda AC11,是V2版,心中感觉不妙,拆机一看,果然没有外置功放。为了拍照,CPU上的小散热片被我拿掉了。

AC11 V2版

这是坛友拆机的AC11 V1版

腾达太令我失望了,不光阉割了4颗WiFi外置功放芯片,还阉割了3颗电解电容。
He~Tui~~~

AC9 V3螃蟹版,AC10 V1,AC11 V1的CPU都是RTL8197FS。AC10 V2,AC11 V2,AC21,AC23的CPU都是RTL8197FH。单核1GHz,集成2.4G WiFi ,2x2mimo,64-QAM,最高速率300Mbps 和64MB DDR2内存,千兆交换机芯片都是RTL8367RB。
不同的是,
AC9螃蟹版,AC10,AC11的5G WiFi芯片是RTL8812BRH。
AC21,AC23的5G WiFi芯片是RTL8814BR。

新款的AC10 V2,AC11 V2,AC21,AC23都没有外置功放芯片,不值得购买

AC11 V2 WiFi的“双频优选”一定要关掉,让2.4G信号和5G信号分开来,这样WiFi不容易掉线。开双频优选WiFi有大概率会掉线。

网友A:
才三个lan口?就冲这个,我都不买。。常规四口才够用。。
有坛友不是测试过了,信号好不一定网络就好。。跟有没有功放没有关系的,主要是传输稳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三个lan口?就冲这个,我都不买。。常规四口才够用。。
有坛友不是测试过了,信号好不一定网络就好。。跟 ...

外置功放的WiFi信号肯定比内置功放的WiFi信号要好很多。
腾达AC10,AC11,AC15,AC21,AC23都是3个千兆Lan口
AC9,AC18是4个千兆Lan口

现在新出的TP-Link,水星Mercury,腾达等国产品牌的AC,AX无线路由都是3个千兆Lan口。大部分MESH路由只有1~2个千兆Lan口。
大部分人用路由器都只用WiFi,Lan口用的少,国内厂家也是能缩水就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三个lan口?就冲这个,我都不买。。常规四口才够用。。
有坛友不是测试过了,信号好不一定网络就好。。跟 ...

偶得过小米3G的千兆,也是只有两个lan口,用了一段时间咸鱼出了。

网友:
缩得就缩了,做工也是一如既往的坑了

网友:
买个水星d196g,d191g也比腾达强啊

网友:
反正能用,父亲办的联通光纤一体路由器夏天经常撞温度墙导致网速变慢,先加电脑风扇和温控开关应付。现在连鹏达蓝图科技风扇12伏低于500毫安也开始缩水呢,早期批次276霍尔芯片带两颗三极管扩流,有堵转重启保护,中期批次缩水成AH477或EG477单霍尔芯片无刷电机驱动方案,堵转后霍尔过热重启保护,后期批次缩水成直接EG276或277单霍尔芯片,连堵转过热保护都没了,早期台达9733铁壳电机鼓风机1点8到2点7安版本,里面四颗大功率管无刷驱动,可长时间超压到19伏,后期缩水成两颗N加P复合mos小芯片没有热沉,超压到16伏以上触发停转保护。

网友:
tplink 水星 腾达。这些老厂商,这几年都这样,省几颗功放钱。
反而后起之秀。360 小米 华为都很多有功放。
建议装机后申请退款,给差评,别买这些玩意,和光猫自带路由比差不多。

我光猫带的集成功放性能很好。

网友:
cmcc移动2.4g路由器,很快了,光猫自带的

网友(2021-06-23):
功放芯片在背面

网友B:
TPLINK,腾达,水星,磊科,迅捷,反正这几款路由器品牌,记着只买V1版就行了,之后的都不要买。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B:
TPLINK,腾达,水星,磊科,迅捷,反正这几款路由器品牌,记着只买V1版就行了,之后的都不要买。 ...

好的,收到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2024-12-18):
前几天捡到这个路由,搜来看看拆机,这款支持iptv,64M内存有点少,无线桥接家里wifi信号,竟然连接不上!

网友(2025-02-01):
这玩意是真缩啊,内存太小了很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