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显示cmos checksum bad

楼主(2020-09-20):
开机显示红色cmos checksum bad,下面还有一行是按F1进入SETUP,按F2进继续,昂达H61主板,但不用管会自动往下走,再启动就正常了。但只要断电再开就会显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并且启动时电源会断一次再启动。
开机触点3.3V电压没问题。

网友:
主板小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电池没电了啊

网友A:
换电池,如果无效则是电池附近的双二极管损坏,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如果无效则是电池附近的双二极管损坏,比较常见。

水平高,我刚看了一下,用摄子一划,连接双二级管和电池的电阻掉了,腐蚀了,不知道这个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里高人多,神人也不少。长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高,我刚看了一下,用摄子一划,连接双二级管和电池的电阻掉了,腐蚀了,不知道这个阻值是多少? ...

大多数1k,找不到合适的差个几百甚至短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1k,找不到合适的差个几百甚至短接也没问题。

多谢了,从旧板上拆了一个,焊上去,问题解决了,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如果无效则是电池附近的双二极管损坏,比较常见。

现在有时断电时间长开机偶尔还会出现错误提示,是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时断电时间长开机偶尔还会出现错误提示,是还有其它问题吗?

有万用表测下电池,不带负载低于3v就可以换一个试试。bios参数实际不存在我们认为的25系列flash芯片里,一般存在南桥,你不断电正常说明南桥问题不大,而电池和南桥备份供电一般就一个限流电阻和双二极管,双二极管是主板有电时候优先用主板的电,没电时候用电池,起一个隔离作用,万用表也查查双二极管的三端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