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手电灯珠脱落

楼主(2020-09-20):
一只LED手电不亮,查看灯珠开焊松动,稍微一动就脱落了。补焊后正常,但灯珠在推动开关时随电路板一起活动,与反光碗存在摩擦,估计故障会再次发生!

网友:
这手电我也有一个,特价版扣红包几毛钱。。我是5灯的

网友:
设计不好,建议改一下,用软线连接到灯珠上,灯珠再固定到杯子上,焊灯珠要快一些,或者用夹子夹一下,防止热坏灯珠。

网友:
这个太差劲儿了~

网友:
用胶固定一下行不行?

网友:
这种太低端了,不值得玩了

网友:
这垃圾货,直接送给大妈行了,不值得折腾。。。。。

网友:
灯碗内孔加大一点

网友A:
竟然手电的焊点都能用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手电的焊点都能用开路

手头有手电筒因为散热不好,热到LED焊锡融化的

网友:
这种散热不行

网友:
整点热熔胶固定一下电路板吧,长期摩擦肯定还坏。

网友:
啥?阻容降压还不带全桥的?有点像我以前D的手电!还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网友:
大草帽,不喜欢!

网友:
拿点704胶涂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