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坏温度湿度计

楼主(2020-09-20):
拆一个坏温度湿度计,买来就坏的刚开始还显示拆腾了一下就无显示,卖家二话不说退款东西也不要了,拆开看看有修的价值吗?

END

网友A:
导电条清洁一下,可能就好了,这东西低功率,问题基本都是接触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电条清洁一下,可能就好了,这东西低功率,问题基本都是接触毛病。

导电条用酒精洗过了无用,液晶板用导线划过有显示

网友B:
臭油块如果挂了就没治了~

网友:
这种时钟的屏幕比天气预报还准....
用久了湿度一大就缺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臭油块如果挂了就没治了~

坏了就坏了吧,反正沒花钱

网友:
我现在用的和你这个一模一样,有好几年了电池换过一次,目前健在,放床头都不管它

网友:
这种太低端了,不值得玩了

网友:
测量下电流多少,估计下是牛屎坏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C:
测测晶振起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晶振起震了没有

怎么测呢

网友:
万用表,示波器都行

网友:
个人感觉,把那个晶震换一下试试,还不行的话,大概芯片问题整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就坏了吧,反正沒花钱

撕下偏振膜除胶,可以做好几个手机偏光镜。运气比我买的山寨美蓓亚风扇好,相当于免费送的。我买的山寨美蓓亚风扇跟客户投诉一个多星期退款失败,好在两个星期后送了十几颗拆机滚珠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