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卡西欧计算器 2004年左右到手的CASIO fx-82TL

楼主(2020-09-20):
抽屉翻出十几年前的计算器,当时是家里人在电子厂办公室带回来的,一直放在家里,用的不多.
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打不开了,肯定是认为电池没电了,遂准备拆开换电池.
换电池前,先转了转原电池,发现屏幕有显示了,但显示不全,换了新电池也这样,心想难道还不是
电不足的原因? ,拿出万用表一测,这15年以上的电池居然没有一点漏液,电压也在1.15V左右..

好了,电也有,但是计算器这样算是坏了吧..这样有办法修复吗??  不行就留着看看吧...

网友A:
10多年前就牛屎芯片了,太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就牛屎芯片了,太无语了

这个很正常的,九几年牛屎就泛滥了

网友:
应该是码线问题

网友B:
有“Ans”按键的计算器,我都感觉不好用。

网友C:
这么久了还有电,说明机器和电池都不错,不是山寨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ns”按键的计算器,我都感觉不好用。

为啥呢,还有这键是什么用处?科学计算器上面不明白用处的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久了还有电,说明机器和电池都不错,不是山寨能比的。

质量是不错,前两年还能正常用的,这两天再开就这样了。。。

网友:
多开开机,多用用可能会好,我一个表也会这样,几年不开机就缺笔划,开机几个小时后,液晶屏笔划就全了。不知是不是过段时间液晶屏就需要电流激励一下。

网友:
这计算器和我手边的卡西欧做工差不多啊~
话说显示屏是斑马线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一台,数字上部缺一笔,屏幕排线就是薄膜上镀金属膜,质量不行,用几年就缺胳膊少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