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博朗剃须刀5494激活镍镉电池

楼主(2020-09-20):
这个几乎很少用,劲比较大,适合三天以上刮次胡子的,要是飞利浦三天以上胡子太长容易出现拽(夹)胡子情形。博朗的不会。
剃须刀充好电第二天就几乎没电了,拆下电池检测一节只有200多mah 另一节300多mah,反复充放电激活后,一节780mah,另一节825mah 电池内阻都在68毫欧姆左右。

网友:
博朗剃须刀做工不错

网友A:
这种电池有记忆效应最垃圾了

网友B:
剃须刀看起来很不错,可这电池,楼主确定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剃须刀看起来很不错,可这电池,楼主确定是原装的?

德国产的,电池性能相当好。这多年除了记忆效应外,它的内阻很低,比它晚几年生产的飞科剃须刀里面的镍镉电池内阻要比这个高出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有记忆效应最垃圾了

好的镍镉电池非常耐用。且动力十足。

网友C:
68毫欧姆?用什么表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国产的,电池性能相当好。这多年除了记忆效应外,它的内阻很低,比它晚几年生产的飞科剃须刀里面的镍镉 ...

只是觉得,德国产的电池外皮,怎么和锅铲的工包电池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毫欧姆?用什么表测的??

智能充电器自带的功能

网友:
博朗的刀网很有个性

网友:
这东西电池不好

网友:
不可更换电池手机的前身,好像刀头也不错,希望是500小时寿命碳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剃须刀看起来很不错,可这电池,楼主确定是原装的?

这很明显是三洋,肯定是原装

网友D:
是用原配充电器,充满--连续放光--再充,是这样么?约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原配充电器,充满--连续放光--再充,是这样么?约几次?

不是的,原配充电器是充两节串联的电池电压较高。是将电池焊下来在能充单节的智能充电器上分别充电。循环个三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原配充电器是充两节串联的电池电压较高。是将电池焊下来在能充单节的智能充电器上分别充电。循环 ...

智能充电器,能激活镍镉电池?
不是应该用傻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充电器,能激活镍镉电池?
不是应该用傻充吗?

用智能充电器主要是观察充满电量的恢复状况。激活只需要反复的充放电循环几次即可。傻充一般用来对付内阻过高的老旧电池。

网友E:
竟然还能激活,为什么不直接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还能激活,为什么不直接换新电池?

主要是用的不多,就是搁置时间长了点产生记忆效应了。

网友:
用过几款往复式的,感觉都没有旋转刀头的好,甚至双旋转刀头的没有单头的好,还是以前用的那种上一号电池的单刀头效率最高,就是太费网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