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硬盘msata,m.2

楼主(2020-09-20):
固态硬盘msata,m2

网友:
这是二手的还是全新???如果是二手的,那使用时间,写入量就很重要了。还有健康度。。。

网友:
M.2接口是什么协议的固态啊???

网友:
m。2没介绍啊
什么协议多少钱

楼主:
闲鱼宝贝里面有介绍

网友:
这是当全新的卖?

网友:
sm2246en主控,坏了比较容易开卡!通电时间健康图都没用,运气最重要!

楼主:
闲鱼宝贝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