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9-20):
没有电路基础所以修起来比较费劲昨天拆了装,装了拆,弄了大半天。
是这样的家里小妹的充电器充电过程中下雨打湿了,第二天拿来给我帮她看看有没有坏。
首先拆开吹干检测了4个整流管都正常没有坏,8N60C功率管也没有坏,变压器应该也是正常的(对比以前的通断脚),然后插上市电亮红灯接电动车不充电。
再测输出端的大电容无电压,首先换了3842结果一样,然后我估计是输出端的问题,拆了431检测是好的,拆了8050是好的,1815也是好的,板子上的二极管也都是好的未拆。然后把两个光耦换了结果一样,然后又换了变压器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有先后换了8N60C,431,358结果都一样。没办法了只有8050和1815没有换了,这两个管子我没有所以我拆了下来先不管它了直接上电居然红灯绿灯都亮了,检查输出有56V输出电压了,然后我忘记这两个管子的位置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装反2个都装上就又是无输出亮红灯,8050和1815位置调换也一样,然后拆掉其中一个1815只装一颗8050,也有输出,然后就这样了吧实在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就装上拿去给电动车充电都正常充电了,空载红绿两个灯同时亮,充电过程中只亮红灯。
如果就这样使用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红圈里面的一个是1815一个是8050
背面
焊接多次焊盘已掉
整个维修什么都不变,最后就以不装这个1815结束维修。
但是这个1815也应该是好的,下面是检测出来的值

网友A:
Q2是控制风扇的,应该是8050,那么原来应该有两个C1815?现在空着的是Q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是控制风扇的,应该是8050,那么原来应该有两个C1815?现在空着的是QA1?

是的空着的是QA1,有个圈圈画错了,Q2不是的圈的应该是QA1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空着的是QA1,有个圈圈画错了,Q2不是的圈的应该是QA1这个。

如果方便的话拍几张清晰点的图传上来,有些地方线路走向看不太清: 145536zkxwwozxix7oddi8 (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拍几张清晰点的图传上来,有些地方线路走向看不太清:

不知道行不行。重新拍的。

网友:
一看就是电瓶车充电器 安徽天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重新拍的。

一:看上去次级输出端貌似进水了,1处圈里的线路有腐蚀断路的情况没?那条细铜箔
二:2处圈里的元件是稳压二极管还是电阻?应该在变压器下面
三:两个指示灯,一个是电源指示灯红色的应该插电就亮,另一个是红绿双色的应该充电亮红灯充满或者空载亮绿灯,你现在充电和空载这个双色灯分别是什么状态?

网友B:
红灯亮说明有输出,怎么动到高压部分了,两个光耦一个检测电压,一个检测电流吧,把电路图画出来吧,应该从低压端358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亮说明有输出,怎么动到高压部分了,两个光耦一个检测电压,一个检测电流吧,把电路图画出来吧,应该从 ...

还有一个光耦可能是电池检测,接电池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上去次级输出端貌似进水了,1处圈里的线路有腐蚀断路的情况没?那条细铜箔
二:2处圈里的元件是稳 ...

是的原来是进水了,1处是腐蚀断开的。2处是电阻。两个指示灯一个两脚的另一个三脚的。空载一个亮红一个亮绿,接负载后或充电两个灯都变红。空载差点点56V,接负载后电压58V多,那个空着的C1815被我弄丢了现在找不到了,如果就这样使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亮说明有输出,怎么动到高压部分了,两个光耦一个检测电压,一个检测电流吧,把电路图画出来吧,应该从 ...

没有电路基础修起来费劲也不会画图,当时测了低压端的大电容也没有电压,记得前没多久修了个自己的充电器,修好后也是输出端没有电压,但是低压端的大电容是有电压的,所以才会怀疑高压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基础修起来费劲也不会画图,当时测了低压端的大电容也没有电压,记得前没多久修了个自己的充电器 ...

看起来充电的状态倒是正常的,如果能找回三极管不妨把断掉的铜箔连上然后把三极管装回去看看能不能正常,看上去这个三极管是提供某种保护功能,但是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它的原理,因为怎么想都是想不通的,你不妨测一下充电状态下它的功率或者电流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估计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基础修起来费劲也不会画图,当时测了低压端的大电容也没有电压,记得前没多久修了个自己的充电器 ...

图中1,2,3三个圈起来的地方,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黑表笔接1,红表笔分别测一下2和3处的电压是多少?空载和带载状态下分别测一次,把电压值记下来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充电的状态倒是正常的,如果能找回三极管不妨把断掉的铜箔连上然后把三极管装回去看看能不能正常, ...

好的谢谢。充电功率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1,2,3三个圈起来的地方,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黑表笔接1,红表笔分别测一下2和3处的电压是多少?空载 ...

因为焊盘掉了所以测了两个点的值。空载1+2上部是3.48V不是稳定的有时3.6V然后慢慢下降也有时3.3V大部分是3.48V左右。1+2下部13.5V。1+3是1.18V。。。。。。。带载1+2上部3.0V。1+2下部是16.8V。1+3是2.8V。

网友:
那个三极管好像是接到3842的第三脚的吧?没有电池的时候三脚高电平3842保护无输出,反之有输出,拿到三极管取消了电池保护吧

网友:
充电器接触不少,但双光耦真还没拆过,一直不知道两只光耦做啥的刚才去查了下,找到一张图 然后看到有2为大师分析出2个原因 ,不知道最后怎么样,
2位师傅这样解释的 不知道正确不?
1,看这电路输入的那个817应该是过压保护,不过光耦这样用我没试过,感觉有跟随输入电压调节占空比的作用,不过不要它电路应该也能正常工作
9012是软起作用,刚通电的时候给基极电容充电,此时三极管导通,芯片不工作。
直到电容电压升高,三极管关断,芯片开始工作
2,左边的431是输入电压与内部基准来比较的,大于就过压保护,所以不需要补偿。
右边的431是用来做反馈环路的,所以需要加电容补偿。
铅酸充电器差不多都这样,没什么性能上的优势,都是在打成本战,怎么便宜怎么用

网友:
C1815和8050的管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焊盘掉了所以测了两个点的值。空载1+2上部是3.48V不是稳定的有时3.6V然后慢慢下降也有时3.3V大部分 ...

这个地方如果是1815的话从原理上来看不通,因为一放上去三极管就会导通将3842的7脚供电接到地,这样3842就无法工作,而这里如果是8050的话则配合光耦成为一种保护,就是插电时如果没有接电瓶充电器就不工作,而根据故障现象来看也符合,就是因为那根检测的铜箔断了,导致充电器认为没接电瓶所以上电保护无输出了。如果这里是8050,那么另一个地方就应该是1815,你找找看能不能把之前那个1815找到,然后把8050换下来看能不能正常工作,也可以网购,这玩意很便宜,1块多钱50颗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89366023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