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故障10K长柄电位器拆解

楼主(2020-09-20):
白菜T12修好了,判定是电位器故障,换了就好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extra=#pid6149571
顺便发个故障电位器拆解
整体外观

正面有金属拐角固定

尖嘴钳伺候,解开固定片

开,看见内部的滑片了

侧面能看见滑动接触片的触点

侧面看得更清楚

中轴是铆接,上钻头

钻开了,典型的碳膜电阻

可见内圈的铜箔已经变色消失,所以这个电位器变成了开路,温控功能变成了最低温度--刚刚好能化锡

网友:
淘宝和拼多多等很多蓝色多圈电阻也是碳膜结构,其他颜色运气好能遇到金属膜,有些质量更好的是发丝细合金电阻丝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