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被售后误杀的九阳热水器漏电保护器插头开关

楼主(2020-09-20):
『X折腾』被售后误杀的九阳热水器漏电保护器插头开关
这款热水器刚出来买的,实际返利后到手价大约200多吧,具体金额也忘记了。

热水器到手后全屋水电还没开始做,有快半年了,才安装上去

安装后也没用,一次就发现触摸显示屏是亮的,但是不加热,就通知售后过来测试

售后过来摸排了好久,才发现是漏电保护启动了,但是依然有显示屏的电,所以我一直以为是热水器故障

然后复位通电没几天又自己跳闸了,再次通知售后,说是这个漏电保护装置失灵,让商家给发了一个过来

收到后我就通知师傅过来换上去了

换上去后故障依旧,于是我打算退货,结果告知不能退。。我只能骂娘了

少见的10A插座,一般都是16A的

开壳

电路板上防水漆

测面看肉还是很多的

莫非看是因为这个触点的原因导致跳闸?

用料挺扎实的,不得不说九阳涉及这种电器还是挺用心的

漏电测试环

其他角度拍摄,用料扎实

电路芯片细节清晰照

接好线加锡后收拾好备用

九阳外形还是很经典的,触摸显示屏还是高大上的,只是跳闸后为啥显示屏还继续有电?这个设计真是会让人家误判

右边盖旋开后就能看到里面的接线了,新东西,不去折腾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A:
估计里面有个大电容?低功耗还能供电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里面有个大电容?低功耗还能供电一段时间?

有时候,别想得太复杂,也许是零火地三线接反了。

网友C:
都没考虑多出的那两根细线用途?

网友:
铜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最终问题出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最终问题出在哪

我也是 修好没修好都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别想得太复杂,也许是零火地三线接反了。

这。。。。也太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 修好没修好都没说

没看懂?误杀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没有坏。当然也许是新换上去的是好的问题,也许是触点烧焦的问题,反正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坏

网友:
这漏保比我当年的热水器漏保做工好,里面还有msop的主控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好像是加荣的,很多电热水器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的漏保插头.
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懂?误杀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没有坏。当然也许是新换上去的是好的问题,也许是触点烧焦的问题,反正 ...

换上去后故障依旧,于是我打算退货,结果告知不能退。。我只能骂娘了

我看到你说换上去故障依旧 后面就没有说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F:
到手价大约200多吧????

少个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上去后故障依旧,于是我打算退货,结果告知不能退。。我只能骂娘了

是啊,还会跳闸啊,后面又不跳了啊,所以一开始就说是误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手价大约200多吧????

少个0吧

第一时间优惠券挺高的,后来客服说不能下单先不寄,我就没下单,后来看见优惠券越来越少,原来600的卷,后来500,我就赶紧跟客服确认,说最优惠价格给我,客服同意后面补我差价,然后就是按当时500卷的返利,又再返我差价,到手好像就200多300好像

网友:
这倒是不贵,实体店得1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里面有个大电容?低功耗还能供电一段时间?

漏报只是将220V电断掉了,但是显示屏的电还有,我也是醉了,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接法,家里的插座又是藏在吊顶上面的,如果跳闸了,只能拆吊顶复位,真是尴尬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没考虑多出的那两根细线用途?

多出的线是多功能触摸显示屏上的电源线,不受漏宝控制,也就是说跳闸的话,显示屏还是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别想得太复杂,也许是零火地三线接反了。

没有想得太复杂,师傅以为是插座坏了,换了个插座还是会突然跳闸。

网友:
热水器是否漏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