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魔球灯。

楼主(2020-09-20):
这个是退役的KTV灯光,比较早期的娱乐场所用魔球了,现在的拆过 没有这么多料了
外观:场子里用时间久了 ,上面乌漆麻黑.

开盖 里面大致分LED模组、LED下面是步进电机带动灯光转动部分、旁边是控制电路部分及供电部分。

LED灯板下可见 LED托架其实是个同步电机

电源板 12v2a的裸板 电源料不错

可简单编程控制板 +同步电机驱动一体电路板。另外此板还兼顾LED驱动和控制。目前这块板好像出问题了,电机不转。

拆空的壳体

再找一块一体板,临时插线 测测电机。这块板接上电机正常运转。

电机

电机看着还不错 也拆一下看看 还双轴承的

谢谢欣赏

网友:
KTV设备都挺高大上了

网友:
做工真好,少见。

网友A:
步进电机千万别抽出转子~

网友B:
做工那么好?我之前见过的都是垃圾,阻容货。电机就是爪极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用上双轴承,用料算足了!~

网友:
感谢分享,支持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
业余的玩意早期的也没这样的料, 有DMX接口说明它是舞台灯光即使现在的新产品也比类似的独立装饰灯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那么好?我之前见过的都是垃圾,阻容货。电机就是爪极电机

找个带DMX的灯具再看看,专业的至少我没见过这么差的,除非那些独立的劣质灯具。

网友:
不错,内部做工可以啊

网友:
力矩步进电机不错,无需齿轮,发电效果比微风扇上极爪电机更好,扭一下可以让LED快频闪。去年出北京骑行到河北涿州,捡到过比楼主更山寨的,一颗变色LED灯珠加限流电阻,和一个玩具车齿轮箱没装万向轮齿轮组一路,齿轮箱自带130省料有刷电机,只有灯壳一路减速齿轮,不过有一个喇叭和软封装音乐芯片小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千万别抽出转子~

没接触过步进电机,转子为什么不能抽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接触过步进电机,转子为什么不能抽出来呢?

抽出就消磁(其实不是完全),转子一般用铝镍钴合金,矫顽力很小,高磁性需要外壳定子形成的闭环磁路维持,抽出脱离闭合磁路,磁阻增大磁性大失。再装回虽然有的也凑合能用但扭矩大减,驱动电流大增,发热加巨~

网友:
这玩意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看到图一,我以为是颗大钻石。。。。。。

网友:
表面看着有镀膜,这灯光是怎么射出来的?

网友:
DMX是舞台灯光连接控台的专用通讯接口,声控的即使是线路输入的也是业余低档产品自然用料不会很好了。专业灯光即使是八十年代老古董也是集中由可控硅控台(柜)控制的,直接声控的功能至少我是没见过专业的灯具使用。

网友:
记得这球一般是五颜六色的

网友:
步进电机倒是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