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长城矿龙电源待机副电源维修思路

楼主(2020-09-20):
待机芯片是bh0170a  其1脚是GND  2脚VDD  3脚FB    4脚NC  5脚HV  678脚是mos的源极     工作原理是310V电容出来经过210K电阻加到HV脚 启动芯片 变压器输出两组电压  一组到2脚vdd 一组到pfc供电  外围元器件拆下来测都正常  上电hv脚电压跳变  37  53 83 200  257 伏跳变  听到芯片有细微的滴滴滴声 像是不停的启动停止  2脚vdd供电因为启动不正常 电压在6-10伏间跳动  次级输出只有2.7v  这是怎么回事 有懂得大神指点下吗  是hv脚电压问题  还是其他地方问题  芯片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矿龙涨价了。原先卖110现在卖160了

网友B:
先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绕组和外围没问题,那就换PWM芯片,实在不行用万能模块替换PWM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龙涨价了。原先卖110现在卖160了

那是好的。我专买坏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绕组和外围没问题,那就换PWM芯片,实在不行用万能模块替换PWM端。 ...

没有短路的地方 把芯片拆掉 hv脚电压稳定

网友C:
输出电压低跳动,一个是自身电源VCC不正常,一个是过流,还有一个反馈开路导致自身VCC过压保护间歇工作。

网友D:
如果变压器次级无短路,就查查VDD脚的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变压器次级无短路,就查查VDD脚的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

拆下来量了 容量正常  找了同款电源量了下 芯片hv脚有450v稳定电压 故障hv脚是我说的250v内不停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低跳动,一个是自身电源VCC不正常,一个是过流,还有一个反馈开路导致自身VCC过压保护间歇工作。 ...

因该是高压侧的问题 我把副变压器拆掉 芯片的hv脚还是跳动电压  同款好电源量hv脚是450v稳定的

网友(2020-11-13):
楼主,也遇到这样问题,给个指引

网友(2021-04-18):
楼主,也遇到这样问题。低压12V跳变在0~9V,继电器咔咔响,5V好像正常

网友(2024-05-18):
学习了,大神们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初级启动后有没有反馈供电绕组,一般还给pfc供电,查一下供电二极管及小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