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假电容辨一辨

楼主(2020-09-20):
风扇启动电容买了好几只,折腾得不行,也是没想到如今的电容质量这么差。
第一次买了1号,发现三个月就容量越来越小。去网上买零件时顺便买了2号,这次撑了四个月。

受不了,看到网上有人说CBB22完全可以替代当启动电容,于是兴致冲冲买了3号回来试,半个月不到,就开始击穿了。

后面发现家附近隐藏了一间八十年代装修风格的店面,里面竟然全卖进口电容。今天受不了前面那些个电容了,赶紧去买了一个4号回来。不过体积比起国产的,整整小了一半。

这里面有一只绝对是假的。

1号

2号

3号选手

4号

网友:
你买这种的估计质量要好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4050875064

网友A:
2号正宗,4号假你慈康

网友:
风机电容寿命这么差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会用1到2元一个的,没出现问题(电风扇+空调)

网友:
是不是风扇有短路的地方,测一下起动线圈的电流,是否是电流过大引起的?不是的话用两个5uf串联代用试试!

网友:
我买个几个
冰箱和空调外机风扇上的。没啥问题也用到现在

要买有品牌的,
应该风扇线圈就是短路了,它也不会有事

质量好坏用电桥测阻抗,同容量下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
感觉还是国产军用电容扎实,放煤气炉上烧都没事,绿漆壳,玻璃绝缘,拆开是蜡纸裹铝膜。

网友:
80年代的油浸电容现在都30多年了,容量依然一样,我收藏了几个,质量好的不得了

网友:
确实太差,又不是重载,大电流

网友:
你买空调外机用的风扇电容吧(非变频机用的)

空调外风机电容CBB61 1.5/2/2.5/3/4/5/6UF450V 空调插片电容启动

质量会好一些。。。就是体积太大,我买过一些。。之前用的FFU的风扇电机上当备件

网友:
如今的小东西假货太多,稍不注意就买到假的了,贵点都不说,得让人家用住不是,一次一次的又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号正宗,4号假你慈康

何以见得?2号不知道,4号是真的

网友:
难怪连河北涿州那卖的小号转页扇,开始出现里面短路环罩极电机版本,至少无需启动电容减少故障点。微风扇只是多了启动扭力弹簧,也无需启动电容,由于是永磁转子,启动时可能工作在感性负载,启动后好像变成容性负载。

网友:
随便一个洋垃圾薄膜电容也好用,比国产杂牌风扇CBB绝对好,实在要用这些国产风扇电容CBB,要买四个二并二串才耐用

网友:
电容也有假,没天理了

网友:
有同感,华生牌电风扇只能用一年。电容换了一个月就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