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怎么总是短路

楼主(2020-09-20):
电饭锅不上底板就能正常工作,装上就短路。真的很奇怪。用万用表分别量两相电和外壳之间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螺丝有没有捅到哪里或者线头碰到什么地方。应该是漏电

网友A:
不短路才怪,线不是那么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短路才怪,线不是那么走的

请问哪个线路有问题,我只按照之前线路的。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线。

第一张图金属底板不上,能正常工作。上了金属底板后,电源一插就短路。我估计不是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金属底板不上,能正常工作。上了金属底板后,电源一插就短路。我估计不是电源线的问题。 ...

金属底板连着地线,你说的短路应该是漏电跳闸吧?

网友C:
"不短路才怪,线不是那么走的",线跨在一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短路才怪,线不是那么走的",线跨在一起,乱

电饭锅倒着没问题,正着放就短路。和你说的线路乱没关系。之前我是接好的,我在测试电路的时候,暂时这么接的。

网友D:
短路了不是火花带闪电吗?没见有烧蚀的地方,怎么确定短路的,万用表测试电阻?图片细节不多,所有人只能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不是火花带闪电吗?没见有烧蚀的地方,怎么确定短路的,万用表测试电阻?图片细节不多,所有人只能是 ...

家里漏保直接跳了

网友E:
把发热盘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发热盘断开试试。

断开发热盘,然后插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发热盘断开试试。

电饭锅底部朝上,插电就正常。正着放电饭锅,插电后漏保跳了。

网友F:
理一下线,看什么正放时候会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一下线,看什么正放时候会下垂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一下线,看什么正放时候会下垂

现在正着放,倒着放,漏保都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正着放,倒着放,漏保都跳了

没几个部件,万能表测量一下,细心出真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几个部件,万能表测量一下,细心出真迹

谢谢,准备拆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