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英菲克PM6BS蓝牙鼠标拆解换按键

楼主(2020-09-20):
论坛优惠购里推荐的,特币红包+签到红包+返利,最终24元一个。
蓝牙4.0 5.0和2.4G三种模式
左右键无声,中箭 DPI和模式切换键都是有声音的只是大小不一样。
侧边键原本也是有声音的,无聊就换成无声的,
但是这两个键是前进和后退,实际使用中很容易误碰,导致网页打开或者关闭。
电池是14500的,充电接口补锡。

底部就俩螺丝。

本以为是个电池包包,结果是个14500电池

侧边键上面贴了小片片,发完帖子再去把侧边键拆除了,实在碍事,不小心就把网页弄丢了

芯片 HS66208

换了侧边键后

左右键声音最小,其次是中键和DPI键,然后是侧边键,底部模式切换声音最大。
中键和莆田微动不一样,按键高一些。

平时工作中就是用 左右键和滚轮,其它按键都用不上,拆换完全是因为无聊。

网友A:
看做工20多块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20多块值了

主要是特币兑换5元红包,不然就29元一个了

网友:
我也撸了个 非常好用

网友:
这价格绝对值得了,不容置疑了

网友:
感觉英菲克一直是个走低端的小牌子
买过它的视频播放器

网友(2020-11-22):
关屏后如果蓝牙鼠标没断开,屏幕会随机自己亮起来,如此循环,不知道是否个例。
鼠标静止在桌面不动,细看鼠标指针有时候会自己微小移动……
世界地图布面鼠标垫,之前用的两个雷柏双模鼠标,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更换过的无声开关连接有吗?发一个来看看

网友B:
各种抵扣,积分,信用卡9.9买的,真的觉得好用么?我感觉不太顺手,拇指边上两个么经常卡塔卡塔摸到响

网友:
这个鼠标真心不错 换了几个淘宝号买了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抵扣,积分,信用卡9.9买的,真的觉得好用么?我感觉不太顺手,拇指边上两个么经常卡塔卡塔摸到响 ...

9.9....

网友:
撸的早的16.5包邮的 用红包2块

网友(2021-12-11):
我的使用蓝牙连接,动不动就自动断开了。无解,,,
鼠标使用中不定时的就出现“死机”或者犹如自动休眠,用着用着就突然没了鼠标!蓝牙4.0和5.0也如此,用自带的收发器也出现这样的状况,一般半小时左右就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特币兑换5元红包,不然就29元一个了

我淘宝上买的15块多,他们店铺经常做活动,然后加上淘宝签到频道里面每天领两块多的在签到页里面刚好可以购买,到手才十五块多。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B:
各种抵扣,积分,信用卡9.9买的,真的觉得好用么?我感觉不太顺手,拇指边上两个么经常卡塔卡塔摸到响 ...

做个记号,当年2020-11月买的两个,都是抵完12元一个,不带蓝牙的,一个家里用,天天回家吃完晚饭用到十一二点,另一个单位用,上五休二,发现单位这个充完电用几天不灵活了,估计电池不耐了。其他倒没什么,手里一大堆18650,没有14500电池,淘宝看大路价格的14500,10元以下都有差评,到时候拆开看看18650能不能塞下吧。

网友:
鼠标还是无声的好用,那种鼠标咔咔的声音听起来就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