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朋友DIY的50*2的功放机

楼主(2020-09-20):
     我朋友自己DIY的功放机,机箱是网上买的,大环牛,一个声道50W,里面的功放IC是原装进口的拆机东芝管,一对。电位器是日本的,喇叭保护电路是我自己加上去的,马云家买的,后面是纯铜的喇叭接线柱,整机重8KG。

网友A:
功放IC是原装进口的拆机东芝管

网友:
内部有点乱,还粘了一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IC是原装进口的拆机东芝管

因为楼主不明白IC是啥意思:)

网友:
我自己买网上的一些件,拼出一台(3886还是3866不记得了),总是有点底噪,电容换过,屏蔽线用了,丢一边去;用小功率车机算了,

网友:
里面的做工布局对不起这外壳呀

网友:
大马拉小车啊
这芯片,一个好像才15瓦吧
不过音质确实不错的说

网友:
大功率管吧!不是IC,古董东芝管,功率不大,单管一对还是三肯2922/1216,或者摩托罗拉金封的好

网友:
不见得有什么高级!

网友:
看起来用料还是挺扎实的,音质应该还阔以吧,50w家用听歌够了

网友:
真是叫人怀疑,这个板上居然连电源退偶电容都没有......

网友B:
看到这种DIY机器,想必一定退烧了,做工垃圾,布线凌乱,都不是发烧制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种DIY机器,想必一定退烧了,做工垃圾,布线凌乱,都不是发烧制作了 ...

哈哈,放在一边吃灰了。挂闲鱼了

网友:
功放IC是原装进口的拆机东芝管 没时间玩了

网友:
好想法,应该有成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放IC是原装进口的拆机东芝管

机箱是不锈钢材质的纯铝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箱是不锈钢材质的纯铝机箱

就你皮,哈哈哈
字数补丁

网友:
买的成品板,拼起来的功放。不知音质如何?

网友:
做的确实太菜了,金玉其外。。。。,而且用焊锡丝代替扎带,这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