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白黄双光调焦双电池带电量显示的马竞手电

楼主(2020-09-20):
其实已经有六七个各类手电,具体可翻之前的帖子。无聊翻马宝,想要一个七号电池的小手电和黄光手电,结果一时冲动买了一个黄白双色光大手电(两节18650电池并联)、一个黄白双色光小手电(七号电池串联)和一个白光小手电(一节七号电池),共不到150大元。钱只有花出去才是钱,对吧?今天把大手电拆了,这个最贵,90多,感觉也就那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应该增加灯珠滑轨结构,可以把光轴居中减缓色散问题。可惜的是两位数显无法显示到100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增加灯珠滑轨结构,可以把光轴居中减缓色散问题。可惜的是两位数显无法显示到100数值。 ...

两个灯珠,没法居中。显示的是剩余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灯珠,没法居中。显示的是剩余时间

原来是剩余时间,其实移动灯珠缺点太明显,机械结构变复杂故障点变多,散热太难设计等。可以设计成偏心光轴凸透镜,旋转套筒后可以对准一个灯珠光轴,套筒增加小磁钢和霍尔开关电路,旋转套筒实现开关,同时能减缓光轴偏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剩余时间,其实移动灯珠缺点太明显,机械结构变复杂故障点变多,散热太难设计等。可以设计成偏心光 ...

使用要求不高,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B:
有一个红白双色无极调光的货,灯珠也是没法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红白双色无极调光的货,灯珠也是没法居中。。。。。。。

是的是的

网友C:
没见过双灯珠的手电,出来的光是啥样?

有没有图片啊?

色散?

光柱偏转?

网友D:
好高级的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双灯珠的手电,出来的光是啥样?

有没有图片啊?

散光时看不出来,聚焦时,光柱偏离一点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高级的手电。

一般一般。杂牌子

网友E:
居然还带电量显示那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还带电量显示那么完美了

然并暖?

网友F(2021-08-21):
请教下,我朋友送我一个同款手电,但是没有充电器了,请问它的充电器是4.2v还是5v?目前用5v冲了一会儿,可以亮了,但不敢长时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我朋友送我一个同款手电,但是没有充电器了,请问它的充电器是4.2v还是5v?目前用5v冲了一会儿,可 ...

花一块多钱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我朋友送我一个同款手电,但是没有充电器了,请问它的充电器是4.2v还是5v?目前用5v冲了一会儿,可 ...

花一块多钱加个充电板吧,看我另一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我朋友送我一个同款手电,但是没有充电器了,请问它的充电器是4.2v还是5v?目前用5v冲了一会儿,可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84

网友:
好奇葩的设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花一块多钱加个充电板吧,看我另一篇帖子

嗯嗯,用锂电池充电宝冲了,就是电流不知道为啥很小。原配的也是4.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嗯,用锂电池充电宝冲了,就是电流不知道为啥很小。原配的也是4.2v吗? ...

五伏的傻充,垃圾得很,直接扔了,必须要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