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c耳机请教大家

楼主(2020-09-20):
如何分辨深水宝上的Type-c耳机接头里有数字转换电路?
在深水宝上给小米手机买了个Type-c耳机,(因为贪便宜所以没在小米之家买)到手听这音质感觉不对头,然后一气之下把接头剪了一看果然就是个假耳机,请教各位如何能分辨真的带数/转换电路的耳机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插电脑上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脑上就知道了

电脑不带type-c

网友B:
小米手机没有数字输出吧?都是模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不带type-c

我的红米k20就是type-c耳机只能插数字的,模拟的插上会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机没有数字输出吧?都是模拟吧

音频输出不是数字模式的?

网友B:
直接插耳机是模拟的,数字的要解码器解码,然后送入功放,再推动喇叭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耳机是模拟的,数字的要解码器解码,然后送入功放,再推动喇叭发声 ...

原理我懂

网友C:
买条苹果typec转接线不就好了,里面带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条苹果typec转接线不就好了,里面带芯片的

苹果哪来的typec转接线?MAC转type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苹果哪来的typec转接线?MAC转typec?

type c转3.5mm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 c转3.5mm耳机

我去,苹果哪来的type-c转3.5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苹果哪来的type-c转3.5啊。

苹果商城有69

楼主:
来个图片看看呢

网友(2020-11-25):
有的 ipad改typec时配合上市的 反响不好 非苹果以外的设备兼容极差 安卓几乎不识别 要是安卓上能用 这东西早就火了

网友:
找个只能数字输出的手机试,或者搞个type c的坏主板或type c的座子把耳机插上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带dac解码芯片的,可以在typec接口的数字音频输出上使用。

网友:
某宝的60以上的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