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富勒G90 光磁微动鼠标

楼主(2020-09-20):
用了3年,开始出现滚轮失效的问题,喷了点润滑油,但是喷过头了,喷到了左键组件里面,导致左键失灵。

拆下用酒精清洗,装回去,完好!

网友:
滚轮应该用多极充磁磁环转子,一侧加两三个霍尔元件识别方向,另一侧同极充磁磁环定子产生齿感,防尘能力比罗技光耦更好些。

网友A:
双飞燕的血手幽灵鼠标做工和品控感觉比富勒的要好

网友B:
听说这个非传统微动,导致按压手感不同传统
付了鼠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非传统微动,导致按压手感不同传统
付了鼠标没用过

区别不大,习惯了很舒服。

估计用到报废,这个微动手感也不会下降。

不像传统微动,用半年手感就下降,到1-2年就开始双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不大,习惯了很舒服。

估计用到报废,这个微动手感也不会下降。

看你用的微动好不好
滚轮你可以根据规格换个黄圈,也能用很久

网友:
看拆解,手感是由磁铁和弹簧决定的,就是说这么短的行程里,磁铁吸力可以说是不变的,弹簧形变可以忽略,就是说按压过程反馈的手感度不变。这么说对不对?不知道回弹方面如何?
手头的8毛一只诺华蓝壳表示可以再战3年

网友:
都数码论坛了 双击了换一个微动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飞燕的血手幽灵鼠标做工和品控感觉比富勒的要好

血手幽灵太过于撒马特了。

网友:
有一个同款,握感非常好,就是声音有点大

网友:
还有光磁微动啊,涨见识了

网友(2023-05-05):
哈哈,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也是G90,滚轮有点坏了,出现回滚,主要是懒得换编码器,就喷了点wd40,因为编码器在左边,所以朝着左边喷的,喷太多了,左键失效了。看来是坏不了哦,索性这次买个新的编码器吧,一起换上去。

网友:
机械结构没讲清楚

网友(2024-07-08):
有一个g91s滚轮不好喷wd-40同样左键失灵,刚才用了楼主方法恢复,谢谢

网友:
第一次听说光磁微动,希望楼主能拆个给我们看看啥样,科普一下原理,再反馈下使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