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na9充电器

楼主(2020-09-20):
锂电池平衡充电器[attachimg
插了24v,风扇电路烧了,后来误打误撞换了个风扇控制三脚贴片,好了,又插一回24v,又烧了风扇和风扇电路,这个风扇是充电温度高就启动,开关性质启动。看了另一个充电器里面的这个位置元件,但不认识不知道怎么买,怎么代换。

就是红圈内元件,好像丝印是“BA0还是BAO。完全搜不到啊,某宝没有,也不知道用啥代换,换了一通还是不行我买了这个些都试了不行,还以为是p沟道管,可也不行啊……

网友A:
感觉像是个三端稳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个三端稳压器呢?

就这个贴片BAO,找不到资料,我一直以为是p沟道管

网友:
虽说我不认识,也不想去查,但我相信是个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个三端稳压器呢?

短接离屏幕近的脚和贴片突出那个脚,风扇正常启动,正常情风扇随充电器温度开关工作

网友:
你还是跑跑线吧,看看这几个脚都到哪去了。

网友:
改成微型升降压板供电更好,不容易像三端稳压器和LM2596直通超压输出。更希望电动车联盟论坛多开发,楼主的主动式平衡充电器,速度比被动均衡快,适合单体不太一致和自放电较快旧电池组。

网友(2021-04-12):
不知道楼主的UNA9PLUS修好没有。那个风扇驱动管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我的A9上是2个2N7002并联,所以,你应该可以用很多管子来代换吧。测一下,风扇有一端是常接正极的,负极端被管子的D极控制,管子的S极是接地。一个7002比较小,带不起来,所以装了2个。
BTW,我的A9和你的硬件版本肯定不一样,你的风扇上还串了一个220电感,我的被取消了。你的蜂鸣器是一个普通圆形插件,我的是一个方形贴片式。中间一大排光耦我的是8脚的双联,你的是4脚独立的。
但是,原理上没啥变化。
我这个出现第1S不插电池上电就6V多电压并且3A多电流,风扇狂转,不知道粗什么问题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