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蓝牙音箱的这个8002d发热严重是啥原因。

楼主(2020-09-20):
开机一会就发热烫手,不敢触摸。
先看看主板吧!

看看8002周边电路。

这个是锂电保护芯片。

这个是前级的蓝牙芯片。
这个蓝牙芯片的第四脚好像没焊接上,插资料没查到这个ab芯片。hcgb14eda。

最后画了个电路图。
r1和r2的阻值会影响到芯片发热吗?

网友A:
功放块肯定热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块肯定热i

烫手和普通的发热是两种表现,这种小功率的ic本升就路应该这么烫手。

网友B:
8002d是单声道3wD类功放,发热不会太大。先易后难,那个r2应该是反馈电阻,确定增益的,调调试试看,调不好就换集成块了。网上有datasheet的,懒得搜,瞎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烫手和普通的发热是两种表现,这种小功率的ic本升就路应该这么烫手。

会发热但是肯定不会烫手,毕竟是D类功放IC,15W的TPA2132没散热器也没见烫手

网友:
电路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要么IC挂了,要么是自激了,把喇叭拆了试试还会不会发烫。

网友:
可能是IC自激了,换掉吧,假如都是一样就查附近零件,一般这些都没什么好声音的!

网友:
不错的板子,居然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2d是单声道3wD类功放,发热不会太大。先易后难,那个r2应该是反馈电阻,确定增益的,调调试试看,调不好 ...

声音开大了就发烫,开小点不会,只是温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开大了就发烫,开小点不会,只是温热。

那就是正常的,这货说是3W,实际上长时间开到最大音量,很容易就烧IC

网友(2022-08-28):
引用 网友C:
会发热但是肯定不会烫手,毕竟是D类功放IC,15W的TPA2132没散热器也没见烫手 ...

8002是AB类吧,输出功率大了确实烫手

网友:
D类功放模块,能用就是了,别开太大声

网友:
测一下没信号时输出两端电压差,正常应该是0。如果不是,有一种可能是输入隔直电容漏电了

网友:
没烧话就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