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老惠普服务器电源,做工杠杠,输出功率太小

楼主(2020-09-20):
体积挺大的

输出接口好像是镀金的

才500W的输出功率

用料扎实,电感的线都很粗,大电容也挺多的,散热片都很厚实,前后共4个散热风扇

电感上都有贴标签,输出电容上还有一个温敏电阻

超大的高压电容,450V 330UF,用的是3845芯片

都是铜

也有贴片的

拆元器件,电磨大法,把管子连带散热片都切下来,这些多脚大焊点的元器件,双面焊接的,用电烙铁有点难拆,这样切下来,也不容易被烙铁烫坏了,没有锡炉,拆元件好困难
拆了这些挡事的大件,其它分立元件就比较好拆了

网友A:
好好的电源拆掉是不是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电源拆掉是不是有点可惜?

卖也不值钱,这样拆件用,或许能发挥它最后的价值。

网友:
这电源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坏的,输出打嗝,估计电容都挂了,也基本被我拆的差不多了

网友:
拆过IBM的坏电源,光哪个拆下来的电线,质量刚刚的。比航X。长X的电线粗太多了,冬天还不发硬。。。

网友:
电池不错。。。。。可以折腾玩玩。。。。

网友:
比起海韵,振华做工差多了,除了拆件没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