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电瓶防盗)防盗螺丝的相关问题 有没一直相互压合的钉子?

楼主(2020-09-20):
准备买台国标电动自行车给家人用,还没想好铅酸的还是锂电的,但盗贼不拆开也不知道是什么电池。还是得把防盗做好。以前老爸进市场里面买个菜,小偷就把电池提走了。

计划用1MM铁皮,包裹踏板一圈。底部上螺丝链接闭合,方便拆开维护,但拆起来也不能太快。防止白天停在路边被盗电瓶应该够用了,小偷撬铁皮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通过多种大小螺丝铆钉的组合,起码10多个螺丝。增加拆开时间。但螺丝螺母不一定能咬合得很紧,不够稳妥,怕用手就能拧掉。需要增加一些铆钉类。

铝制实心铆钉,担心硬度不够小偷用线钳轻松剪掉。

想寻找一种通过相互嵌合,硬度足够,通过锤子强行捶合的铆钉。和图片有点类似,就是实心铆钉加个套筒,敲进去。 各位大神有何好的建议? 或者更好的紧固方法。

网友A:
用铁制铆钉,用锤子打的那种。铝制抽芯铆钉很软,可以轻松qiao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铁制铆钉,用锤子打的那种。铝制抽芯铆钉很软,可以轻松qiao开

铁的有点怕臂力不够。。淘宝难找。 304不锈钢的有,我看看能不能捶进螺母里面。  紫铜的硬度不知道怎样

网友B:
一毫米铁皮用钳子夹住一点能撕开,2毫米厚的铁板(最好是304不锈钢根本不可能撕开)就好多了用钳子撕开基本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毫米铁皮用钳子夹住一点能撕开,2毫米厚的铁板(最好是304不锈钢根本不可能撕开)就好多了用钳子撕开基本 ...

嗯,的确有强行撬烂的风险,想着深夜12点前停路边应该还行。因为刚好有这样的铁皮,而且便于弯折。太厚太硬的怕自己折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的确有强行撬烂的风险,想着深夜12点前停路边应该还行。因为刚好有这样的铁皮,而且便于弯折。太厚太 ...

钢材市场里专门做不锈钢制品的门店里按照你的尺寸材质板厚裁一块板再折弯几十块应该就可以搞定(用边角废料的就很便宜了,折弯只要几块钱)而且比自己做的好看很多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电池没被搞走,车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材市场里专门做不锈钢制品的门店里按照你的尺寸材质板厚裁一块板再折弯几十块应该就可以搞定(用边角废 ...

(⊙v⊙)嗯,等车子买了看看形状先。要折6下,感觉不好整。

网友:
选高强度的螺丝胶。不加热,基本上拆不下来。

网友:
其实小偷都挑容易偷的下手,所以你只要稍微做了防盗措施小偷就避开了。

网友C:
直接电焊点上,换电瓶再磨开,现在都用面包车,直接拉

网友:
焊接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电焊点上,换电瓶再磨开,现在都用面包车,直接拉

嗯。早两年我这边不知道怎的偷电瓶的突然超级猖獗起来,到处路边都能看到被拆掉电瓶的小偷废弃电动车。但这两年好像又少了,可能是一个大盗或者团伙被打掉了吧。

薄铁皮焊接好像需要点技术,到时找老师傅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v⊙)嗯,等车子买了看看形状先。要折6下,感觉不好整。

你要折六刀的话非要折弯机折才行只能去不锈钢市场或有折弯机的工厂,自己敲敲打打薄板(1毫米以下)也可能能弄出你要的现状但太不好看,尤其是2毫米的板厚或不锈钢板几乎是不可能自己弄成的。

网友D:
电动车的电池盒盖换异形螺丝, 电池盒是铁皮的,钻孔上个 2根螺纹杆,内上螺丝,上螺丝,没有20分钟 下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的电池盒盖换异形螺丝, 电池盒是铁皮的,钻孔上个 2根螺纹杆,内上螺丝,上螺丝,没有20分钟 下不来 ...

塑料的盖子,有个锁头。还是从外面入手,不想让小偷破坏了盖子气急败坏。

还没到手,到手再研究研究,螺纹杆不错,看看能不能钻孔利用。 不过老板说这种小单车没人偷电池。

网友:
开面包车直接抬走。咋办?

网友:
焊接个笼套,用螺丝锁死...

应该比较实际

网友:
拧螺丝,把螺丝拧滑丝,就拧不下来了,自己拆的时候上角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