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通工HD-96高级恒温电烙铁

楼主(2020-09-20):
上次有坛友留言说照片发的乱七八糟,这次专门整理一下,发个全套的。实际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一个工频变压器,变压到24V,然后主板就是定时器,通过日立HA17555定时芯片,控制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来控制烙铁发热。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10-20年了,看上去比较古董。当年可能很高级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10-20年了,看上去比较古董。当年可能很高级哟

估计有20多年了

网友B:
只不过是电子芯片驱动的继电器,比微波炉里同步电机联动触点高级些,顺便洗衣机的两档旋钮机芯,也可以接电烙铁变成三档温度,拧甩干机是最大温度5分钟,拧强洗开关中温度15分钟,切换弱洗低温度15分钟,自带的倒计时可以限制烙铁空烧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不过是电子芯片驱动的继电器,比微波炉里同步电机联动触点高级些,顺便洗衣机的两档旋钮机芯,也可以接电 ...

你没看清楚?这个是调温的,旋转调温,就是温度调的越大,芯片控制继电器开启频率越少,这样温度就会越高。

网友C:
这个30年起步了,当时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0年起步了,当时高级货

30年没有,我百度这个厂,94年成立的。反正20年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楚?这个是调温的,旋转调温,就是温度调的越大,芯片控制继电器开启频率越少,这样温度就会越高 ...

原来继电器接成反向模式,控制绕组线包通电时继电器断开。24伏变压器也挺不错,零几年我在平安里20元买24伏8025风扇,没多久风扇不转,拆开发现是旧的无刷驱动板全是灰,功率芯片烧暗,举证卖风扇的实体店后,送我一个24伏拆机变压器加一个旧镍氢慢速充电器,把变压器24伏接在风扇绕组抽头上不转,于是用电钻和泡棉双面胶加速下扇叶成功弄转,放在路由器上风扇散热,每分钟大概1500转,缺点是停电后来电风扇无法自启动,过了2015年才知道有种微风扇的产品,才知道无需分相电容启动电机的原理。

网友:
这电路板走线很灵性,DIP器件贴在反面

网友:
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话,算是高档烙铁了。

网友:
老古董级别了,还保存那么好难得了

网友:
用坏了两个这个烙铁芯了

网友:
好有年代感

网友(2021-07-24):
手柄是两线的,应该不是温度反馈,可能只是单纯的定时通断来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