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的电表做功率计出现问题

楼主(2020-09-20):
之前用淘汰的电表做了个高功率计但是现在有时候不接设备他显示有3-9a的电流,这时候插一个充电器再拔下来就归0正常了,可过一会又这样,插设备检测功率的时候一开始准过一会就不准,这是什么情况,重新插拔就正常了过一会就不正常了,内置电池改成锂电池了,载波拆了

网友A:
优先检查互感器和放大采样电路。如果没虚焊,很可能是放大器挂了(也可能是内置放大器的集成,那就更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检查互感器和放大采样电路。如果没虚焊,很可能是放大器挂了(也可能是内置放大器的集成,那就更难办了 ...

还会这种情况?如果正常使用的电表出现这种情况,那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