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搬运]看大神用笔记本电源给电动工具原装充电器换心满血复活

楼主(2020-09-20):
油管上G神一顿操作猛如虎
简单粗暴直白
本人小白,看见大神的神操作,截图分享一下。

网友:
不是笔记本电源,英文标识就是锂电池充电器,12v3A的

网友:
这个带充电指示灯,摆明了就是锂电充,至于剪断双色LED,因为原本的板子上有双色LED了,直接跳过去自然就不需要这个了

网友:
移花接木而已,这事相信论坛上动手能力强的都会做过。
看图片,去掉高压部分,利用低压的板子,外接1个电源而已

网友A:
并不是什么高深技术,只是这个12V3A锂电充电器适合日立充电器内部空间而已。并且几乎拆掉所有元器件,只是利用了原PCB和电池插脚。

这个日立充电器上面铭牌写得很清楚,可以充7.2V、9.6V、12V、14.4V、18V的锂电、镍氢电池,但改装后只能充12V锂电池了。

真正的能人,是将一个25.6V2A的充电器移植进入,代替原装充电器高压部分,并更改了自激电路,从而达到与原装充电器一样根据不同插脚实现输出不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什么高深技术,只是这个12V3A锂电充电器适合日立充电器内部空间而已。并且几乎拆掉所有元器件,只是 ...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原UC18YG充电器只能充7.2v~18v镍镉电池  对应插口的日立电池只有镍氢和镍镉的

改成12V锂电池充电器   只能适应日立镍氢或镍镉电池外壳改装过的日立10.8v锂电池(日立原装10.8v没有同规格插口的)

不明就里的小白学着改装    拿去充原装7.2v/9.6v日立电池搞不好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