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5V虾牌电钻出问题,大家帮我看下

楼主(2020-09-20):
前几天在梯子上不小心把电钻摔了,拆开后发现是最里面的钢珠掉了,复原后出现 无法调节1-19转速的问题   还有一个金属片不知道装在哪里?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无法调节说明你扭力环装的不正,至于这个铁片是给扭力环提供换挡的手感,不装就没有明确的档位但不影响调节

网友:
这东西就是前面换挡扭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网友:
同2楼,这个簧片是装在手电钻前面,相对扭力环的凹槽中,很简单的。具体位置可翻下旧论坛的各种电钻拆机贴。

网友:
你可以参考12V的虾牌这个零件的安装位置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825/19/5373706_682107682.shtml

网友:
楼上的回帖根本没搞清楚楼主的问题,他说是调节不了1-19的转速了,调节转速是由换挡拨片和开关进行的,跟扭力环没关系。调不了转速应该是换挡拨片没安装好。

网友:
发现,一晃也几年了,寿命还好(不算电池的话)

网友:
这金属片装在开关靠近钻夹的位置上,你把这部分图片拍了上传看看。

网友:
这个是提供扭力调节手感刻度的,外壳上有安装这个黄片的凹槽,仔细找找,5楼的网址里有这个簧片类似的图,自己对照着装一下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档位定位片

网友:
这钢片我一般都是拆机时顺便把它扔了,让扭力调节有级变无级。这东西除了调节扭力时发出啪啪响的噪音外,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至于无法调节扭力,是因为拆后组装时没有对好位置,重新试着边调整边安装即可。

网友:
不能调节的话估计是压弹簧的塑料圈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