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跳线问题...

楼主(2020-09-20):
CE识别错误- -开卡也过不去,等个大佬帮帮忙。

网友:
这个不影响,id识别无措就行了,先看看怎么报错的吧

网友A:
ce识别没问题,也不用跳线。

开卡错误可能是因为你没找到适合的包。这个制程要用B16A的专用包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识别没问题,也不用跳线。

开卡错误可能是因为你没找到适合的包。这个制程要用B16A的专用包开卡。 ...

而且可能还要降频甚至降容

这个可用容量只在标称50%-90%区间,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导,可是开卡的时候还是报错,如图,摸不到头脑。

网友:
降频
降频
降频

网友(2023-04-10):
我好像有两颗跟你这个ID一样的颗粒,我没折腾了,找不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