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给电蚊拍改锂电

楼主(2020-09-21):
这个改锂电的帖子多了去了,技术含量不高,只晒照片吧。

先拆老电池的充电部分

先试试18650

选位置安装

固定充电板和电池

充电指示

充满指示

晚上的效果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我改了两个  感觉啪啪声一般般   然后加了个升压板  升压到5V   威力大多了

网友:
很不错的改造

网友:
这个电压有点低,达不到“啪啪啪”的效果。

网友:
只听见啪啪啪的声音。这究竟是创造还是毁灭呢

网友:
还可以,就是卖相差了点!

网友B:
这个电池的价格,也差不可以买到电蚊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的价格,也差不可以买到电蚊拍了

这个改装都是利用手里面的旧电池,充电板,单独购买不划算的。我用废充电宝里面的电路板改的,好几年了,一直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两个  感觉啪啪声一般般   然后加了个升压板  升压到5V   威力大多了  ...

所以我认为最佳方案就是直接用充电器电路板
充,放,保
全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认为最佳方案就是直接用充电器电路板
充,放,保
全都有了

是的,我第二改就是用充电宝的香水板

网友:
直接就用锂电的3.7V啪啪啪效果好差地!

网友:
直接某宝搜索香水充电板(其实就是迷你充电宝的电路板    有麦口充电 带保护 升压5V输出)

网友:
每次串门都空着手来,不能怪我哦,老哥家都堆满了

网友:
前段时间改了一个,很好,啪啪啪很强啊。不要用充电板,买个强光手电充电器直充

网友:
不用考虑充电板的空间,改装基本完美

网友:
改了锂电比铅酸好多了~

网友:
这下就耐用多了

网友:
现在我都开始改typec口的充电板了

网友:
铅酸改锂电,可以考虑把屁股割掉,重新用一块塑料片开孔档上去,看着外观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