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搞搞

楼主(2020-09-21):
这下好了,一直亮了,直到你以为坏了你换了之后,到时算你机灵…

网友A:
来人啊,有人偷楼道灯。。。。

深更半夜还不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人啊,有人偷楼道灯。。。。

深更半夜还不睡?

哒哒哒哒哒,哒哒…

网友:
还是一块钱包邮的灯划算

网友:
这个座还带滤波

网友:
谢谢分享。。。。。它敢坏吗?十针同学的T12可不是吃素的。。。。。

网友:
灯座上标着不可使用节能灯

网友:
板子貌似有点糊~

网友:
这是取消声光控功能了?

网友:
小时候为了麦克风拆过楼道灯

网友:
零几年因为父亲让我写作业,把白炽灯泡放在130钕铁硼航模电机上加速到每分钟7200转,等晚上父亲一开灯泡发现不亮了,杂牌节能灯更好弄,当初调皮把节能灯拆了,灯管引脚直接220伏吓了一跳,然后无损复原回去,飞利浦和阳光等没法弄因为有胶,或者超声波焊接。零几年遇到过零线断路,比停电更坑,导致机箱电源输入超压烧毁,显像管和楼道声控灯都烧毁等,当初只剩电风扇等没有电子部分的电器可用。

网友:
居然还用上大量贴片零件了,不是分立元件妥妥的好了

网友B:
哪里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用的呢?

公共抠门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用的呢?

网友:
现在白炽灯都不多了

网友B:
楼道灯不是物业维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道灯不是物业维修么?

他们会把亮一下就亮10来秒的修成常亮吗?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