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AE在USB3.0下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0-09-21):
自己制作了个3267AE双帖海力士闪存,USB2.0下量产成功,测试也通过了,但是USB3.0下就不识别了,插回USB2.0就识别,目前没有其他电脑测试,是不是主控版有问题?

网友:
之前好像也有坛友反馈过类似问题,你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或换台电脑量产试试。

网友:
一般这个自己DIY的主要是电压问题,R44移动到R43,电压3.3V就好了

网友:
改电压跳线,3281也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