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AV-930 AV功放右声道无声拆修,顺便加个主音量旋钮指示灯

楼主(2020-09-21):
这台KAV-930 AV功放是15年前撸的了,好久没开机,前段时间发现只有左声道音量正常,右声道几乎无声

拆解帖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024

检查发现全部电位器都开路了,分享一下检修过程

先还是测试了一下喇叭保护继电器,没问题
再测试后级功放输入,发现右声道输入有负电压

左侧OK
有隔直电容,正常应该就是0电压

后发现右声道输入端的电压会逐渐变小
怀疑前级问题
测前级输出,右声道输出电压竟然有-10V

顺藤摸瓜,检测到音调电路运放输出就是-10V

左声道正常

怀疑运放坏了,但测试右声道输出和负电源又并未击穿
还是换一下试试
拆掉面板

找出存了20多年的NE5532,顺便再摩一下机,至少心理多点安慰

换后还是一样输出-10V:sweat:
继续查,测到低音电位器时发现电位器开路了
双联电位器,直接把开路这片撬下来

里面是这样

右侧脚和电阻体OK

左侧不行了

坏的情况如图示
应该是用于连接电阻体和金属腿的金属膜氧化了

手上没有相同规格的双联电位器
另找了单联的,看样子电阻片差不多,打算代换

拆开发现,中间的结构大不同,没法换了

算了,只能撸新的
顺便再测下其他电位器
结果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竟然其他9个全开路了

只能把电位器全拆了

顺便把前级运放也换成5532

楼下继续

楼主:
拆下来一堆电位器

全开路了

就只有左侧低音电位器是好的

单、双联电位器花几块钱下了单,等几天到手了

不过本来下单双联电位器要带中点软定位的,可发来的没有,商家又东拉西扯,算了

两侧的全换了

等电位器期间,顺便给主音量旋钮帽上加个个指示灯,方便看音量大小

PS:主音量电位器也是普通双联,竟然没坏,奇怪哈

钻孔装颗高亮的LED,里面用热熔胶固定

点亮看着还满意

装面板上的效果

回装测试,这下左右音量都正常了,高低音调节自然也OK

开始还担心后级输入隔直电容会挂,懒得拆主功放板,试一下竟然没问题

LED串120k电阻,就接在保护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20V),这样至少能反映保护状态

复原,这下可以用了

放首歌来听听

这次故障的原因是这样的

PS:低音电位器哪侧开路偶就没深究了

电位器则估计是经历时间太久,金属膜被氧气、水汽氧化,导致开路
当然换高级的全密封电位器更好,可惜兜里的大洋不同意,新换的估计再用5年还是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直播 。。。。

已直播完毕,欢迎大婶再次围观!

网友B:
长久不用就有问题,用了反而没问题。

网友C:
这种电位器不耐用,塑封那种脚位对不上。
同样故障

网友C:
环扰有声,主声道没声,前面三个电位器加油解决。
还有个没想到问题,左右声道不平衡,是喇叭接线柱氧化,吃灰太久。

网友:
可惜不是HIFI机器了,做工看不上眼了,不会高音甜,低音劲,中音准了

网友:
音量电位器不应该用B开头的,用A开头的最好,高档音响音量电位器都用A开头,主要是电阻曲线符合听觉

网友:
电位器质量太差了,灯泡我感觉掏小孔不倒角更好看~

网友:
修好,吃灰,5年之后再换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久不用就有问题,用了反而没问题。

但这个应该是电位器氧化了,经常用也阻止不了吧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位器不耐用,塑封那种脚位对不上。
同样故障

你这台雅马哈的高级,电位器是密封的?

网友:
92年我买了两台日立2125平面直角彩电,一台自用几乎天天开6、7个小时,一台给老丈人用不怎么开,结果10年后两台同时坏了。这难道是时间效应么?

网友:
我家的功放好多年没通过电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功放有点缩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扰有声,主声道没声,前面三个电位器加油解决。
还有个没想到问题,左右声道不平衡,是喇叭接线柱氧化, ...

那还好,不用破费

网友:
是不是听个步步高,high一下呢

网友:
没想到电位器竟然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