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本三和pm7a求助!

楼主(2020-09-21):
手上有一块三和的表。陶瓷蜂鸣器坏了!换了一个声音小的可怜求助大神帮分析。手里就一块表没法测量。下面是蜂鸣电路

网友:
这样的蜂鸣器本来就跟蚊子一样

网友:
频率不匹配

网友A:
并联一个mH级的电感试试。

网友A:
并联一个mH极电感,蜂鸣器频率大约为1kHz,当并联的电感和压点陶瓷片电容谐振频率正好和输出频率相符时,驱动电流最小且声音最大。f=1/[2π√(LC)],原电路三极管C极直接接压点陶瓷片(电容),只有充电,没有释放,能听到声音也得是好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一个mH级的电感试试。

并联电感声音也大不了多少,要根据驱动频率买对应的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一个mH极电感,蜂鸣器频率大约为1kHz,当并联的电感和压点陶瓷片电容谐振频率正好和输出频率相符时,驱 ...

找到问题了  是电感挂了!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个电感吗?

网友:
电感拆开看看,一般引线断,小心的焊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