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怎么做软路由?

楼主(2020-09-21):
家里有一台老笔记本电脑,单网口,想弄个软路由试试,怎么弄?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搞个U盘装个ikuai什么的,复杂点就是用个U盘搞个PE给电脑的系统盘装个ikuai什么的,然后配置成单臂路由,就是你这长时间用电费有点伤不起啊

网友B:
最好是买个USB网卡,这样就变成双网卡了

网友C:
笔记本功耗太高,不合适,,简单的话,就用U盘装个爱快或者LEDE,拆掉硬盘,,然后开机就会自动进入到软路由系统。

网友D:
上网本比较合适,那种赛扬没风扇只有散热片的最合适,功耗也很低。传统老笔记本待机也得有三十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搞个U盘装个ikuai什么的,复杂点就是用个U盘搞个PE给电脑的系统盘装个ikuai什么的,然后配置成单 ...

旧笔记本,屏幕没了,就是喜欢折腾,弄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买个USB网卡,这样就变成双网卡了

USB网卡装路由器系统能识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功耗太高,不合适,,简单的话,就用U盘装个爱快或者LEDE,拆掉硬盘,,然后开机就会自动进入到软路 ...

扔掉吧可惜,放呢吧也没啥用,刷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网本比较合适,那种赛扬没风扇只有散热片的最合适,功耗也很低。传统老笔记本待机也得有三十瓦左右。 ...

线试试看好用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网卡装路由器系统能识别码?

有的软路由系统能识别的,比如ros、爱快、openwrt,CPU是什么的啊?如果支持虚拟化的话可以装个爱快,加装4G内存还能开虚拟机再虚拟个openwrt和装个NAS。

网友E:
成功后!教我我也想玩玩软路由^_^

网友:
百度一下 单臂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功后!教我我也想玩玩软路由^_^

.......好的,周末了折腾下

网友:
功耗太高了,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