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大师们推荐一款好用电钻,么么哒

楼主(2020-09-21):
淘宝上眼花缭乱,价格不一,有没有便宜质量好的牌子推荐一下啊,家庭用,用的频率不高,钻墙孔安装什么的,价格在100以内

网友:
张大妈,那个25块的不行吗?

网友:
买个二手品牌的吧

网友A:
龙韵六七十的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龙韵六七十的还可以

我就是进了龙韵两用,两年前优惠价59吧。不搞混凝土就行了,砖墙和瓷砖通杀。

网友:
钻混凝土买全新100元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进了龙韵两用,两年前优惠价59吧。不搞混凝土就行了,砖墙和瓷砖通杀。 ...

铝线电机吗

网友C:
100差不多可以买轻型电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差不多可以买轻型电锤了

什么牌子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推荐下,谢谢

我买的是优力特两用轻型20电锤,一百二十多买的,后来好像没有这牌子卖了,虽然这种电锤不能比重型电锤,但慢一点还是可以打过墙孔。听说好像普力捷轻型电锤也还凑合,我没用过只是听说哈

网友:
买个东成冲击钻吧。那些杂七杂八的就算了

网友:
偶而用用,能打个砖墙洞就好,管它铝线铜线。

网友D:
性价比必须选东成啊

网友:
买一把12v的十几块的锂电钻,平常拧螺丝钻钻木头和铁,再去整台百来块的插电电锤搭配砼钻孔安个灯啥的就可以了。

网友:
选对钻头很重要

网友:
将预算定在300元用一辈子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必须选东成啊

东成是电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必须选东成啊

东成超预算了囊中羞涩啊啊

网友:
不超100没啥好选择,毕竟12V单电池好点的就60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