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这插排是不想让人接地线呀

楼主(2020-09-21):
我发现泰力的东西,估计全靠广告吧,就是质量普普通通
你说好吧,照公牛一类的还差,你说差吧,比山寨的还强
算是合格产品吧。
今天接个插排,这中间的地线费死个劲,正好被开关挡住插口
用的线是单位传感器剪下来的线,线径0.5,皮子比较硬,线也比较实

网友A:
我有一祖传秘方,你把那开关俩螺丝拧下来,接好线再拧回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祖传秘方,你把那开关俩螺丝拧下来,接好线再拧回去即可。

前辈没告诉你秘方传内不传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没告诉你秘方传内不传外吗?

我这是著名老中医献秘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祖传秘方,你把那开关俩螺丝拧下来,接好线再拧回去即可。

那个接头是可以拿出来接的,就是被他们焊的硬线给挡住了
开关也是硬线,拧下来是可以,就是也得掰那个硬线,主要是怕把焊点掰下来
公牛的三根线都在一侧,很方便。

楼主:
那个接口在图片上看着挺大,其实留的空间就一根0.5线的空间,我接出来都要掰成直角才能塞里。

网友:
以前用过泰力插排,塑料和插片/连线都还行,就是用了腐蚀性的焊油使焊点长绿锈,费很大劲才洗掉。

网友:
看到这样就不想用了

网友C:
大众产品,经济实惠,用过许多地方品牌,还是觉得他比绝大多数产品都好。

网友:
没必要地线,就这做工只能用个小电器。能找到带屏蔽信号线接最好,把屏蔽网接插头地能降低线体破裂触电风险,网密度越高越好。

网友D:
公牛的插排也不人性化,接单芯的可以,rvv线螺丝就把铜丝给压断了,要是改成断路器那种螺丝多好!插头同样也是这种情况!公牛的适合线上先压端子然后再接上使用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产品,经济实惠,用过许多地方品牌,还是觉得他比绝大多数产品都好。 ...

我家墙壁插座都是泰利的,看着就比美的的差一点

网友(2021-04-11):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插排也不人性化,接单芯的可以,rvv线螺丝就把铜丝给压断了,要是改成断路器那种螺丝多好!插头同样 ...

这个问题确实普遍性存在,自接线插排的3个接线端子用螺钉压线端子遇到RVV软线很容易压断铜丝,或者压不实虚接导致发热烧毁短路触电等风险,然而插线板普遍是要接RVV软线的在插排上用螺钉压线端子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设计缺陷,直到2020年,公牛才开始在经典蓝白自接线插排及自接线插头上使用压板式接线端子替代螺钉压线端子,可能是公牛也终于意识到这个看似小小的缺陷,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因为在普遍的消费市场中,是不可能都具有压接端子再插入螺钉压线端子内接线这种所谓理想的操作条件的!

新版的公牛10A插头也调整了,火线和零线改为了压板接线端子,可以有效的改善软线在不压接端子的情况下接线,但是,地线可能受制于模具设计或者其它原因,依然是螺钉压线端子!

网友:
泰力的插排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泰力是老牌子企业,三十多年了,也是大牌子,在浙江开关插座出口领域也是排名三甲的大企业,和国际上不少著名电气品牌合作,技术实力是不差的,从用料就能看出来,泰力的插排很早就普遍使用了成本高阻燃效果优良的PC合金制作外壳和内部插套座等,(某牛之类的那个时候还在使用阻燃极差的ABS塑料外壳直到新国标才改为阻燃PP),早了很多年,曾经用火烧过一个泰力的插排外壳和内部的插套,阻燃效果确实很好,但是,泰力可能内销做的不是重点,产品总是在细节上差那么点感觉,比如内部接线感觉凌乱甚至山寨的感觉,铜条冲压不够精细等等,明明可以做的很好(泰力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出口的产品就有很好的做工设计),就是内销的插排产品一直都没有改进,感觉很可惜!

当然,泰力的产品,比起绝大多数那些各种牌子来说,安全性和耐用性还是很好的,不是那些杂牌子可以比的!毕竟泰力三十几年一直做插座,比如,工程用的摔不烂,泰力的摔不烂里面端子和铜条的连接,就不是普遍的锡焊,而是使用了电阻熔焊,就是把电线铜丝和铜条熔焊在一起,可靠性和耐电流能力远超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