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sd卡槽故障,无法读卡,如何解决?

楼主(2020-09-21):
车机导航卡的sd卡巢,不读卡,怀疑是里面弹片接触不良,各位大师,有啥办法解决不?不拆机情况下,低端牌子估计没有镀金的,可能是铁皮生锈了

网友A:
断电 不拆机的情况下  拿个针把弹片挑高点

网友:
用意念读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 不拆机的情况下  拿个针把弹片挑高点

生锈不是要打磨吗

网友:
你发LED显示屏的单元板充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锈不是要打磨吗

不好打磨  有技术的话直接把卡槽换掉

网友:
有技术自己换卡槽,没技术找个修手机的就能换

网友:
看看,学习下,我也是,格式化都不成功,论坛说费了

网友B:
以我修了多个导航的经验看,不读卡跟卡槽有关的可能性1%,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B:
以我修了多个导航的经验看,不读卡跟卡槽有关的可能性1%,

那是卡的问题吗?我担心杂牌卡槽不用镀金生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卡的问题吗?我担心杂牌卡槽不用镀金生锈了

跟卡也没关系,软件概率很小,里面电路板有开焊的地方,自己打开补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卡的问题吗?我担心杂牌卡槽不用镀金生锈了

卡槽损坏概率小的可怜。再山寨的机器卡槽也不可能是铁的。

网友:
以前佳能相机的SD卡槽就容易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