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USB小风扇

楼主(2020-09-21):
前段时间参加网上的活动获得一个手持USB小风扇,没事拆了看下里面的东西。看下背面的参数,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5-9V。1个按钮分3档可调速。

里面是一枚18650电池供电,还有一块控制板和电机。

电池电压4v左右

主控电路板,芯片型号是FM5010F。通过控制输出电压调节转速的。带一个充电指示灯和一个运行指示灯。

参数和典型电路

3个档位的电压值,1档4.7V左右,2档5.6V左右,3档6.6V左右。

质量很一般,用一段时间后按键已经接触不良了。档位乱跳。

网友A:
上个月我也拆了一个这个外形的,不过多了喷雾功能,内置电池还仅仅是14500

网友B:
又是有刷电机,真心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我也拆了一个这个外形的,不过多了喷雾功能,内置电池还仅仅是14500 ...

质量更好一些吧,我这个是免费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有刷电机,真心失望了

成本在那放着呢,用好料卖不起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在那放着呢,用好料卖不起价

用料好较为实惠是立冷839充电风扇,底部升压一体板元器件多,扇叶无刷电机容易看出来,缺点边充变用时无法开启最大风速档位。比立冷839贵点元器件少的是共田F928,后来有个别扇叶脱落打断进风网框,继续推出F928S逆时针反旋出风扇叶,把电机转轴设计在进风网框。共田芭蕉手持式应该都是无刷电机,有一个4厘米小口径挂腰上的不清楚是否有刷电机。立冷839是无刷电机,早期7叶片风力很不稳定,估计有扇叶失速缺陷,后期批次改成了F95缩小版4叶片解决时速风力过小,其它立冷型号不清楚是否有刷电机。去年骑行到河北固安买过一个35元创意充电风扇,7厘米风扇也是无刷发电机,测试推力时不转,拆开后发现居然是17毫米圆形升压板,也跟楼主类似FM单芯片方案,估计升压芯片出故障,电池仓只装上单节18650,如果改下布局应该能装下两节18650锂电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质量更好一些吧,我这个是免费送的

好个毛线啊,我媳妇没用几次就不能转了,让我拆了又是测电池,又是拆电机的,最后是电机轴问题给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个毛线啊,我媳妇没用几次就不能转了,让我拆了又是测电池,又是拆电机的,最后是电机轴问题给整好了 ...

那个喷雾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料好较为实惠是立冷839充电风扇,底部升压一体板元器件多,扇叶无刷电机容易看出来,缺点边充变用时无 ...

我更喜欢那个共田GT328H 个头更小功能更强,就算是内置电池也愿优先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更喜欢那个共田GT328H 个头更小功能更强,就算是内置电池也愿优先考虑

我也是,主要看中了倒计时模式,避免中午睡觉着凉。今天在供应那看到一个翻模版共田GT328H外壳更好,可以改动平衡更好的Intel原装拆机风扇,可惜的现开模具十万起批定制,我自己不是职业商家用不了这么多。

目前只能买一两个GT328成品DIY拆机松下锂电芯,含油轴套加点胶水防脱落,避免扇叶后移打断网框,或者进风网罩加泡棉双面胶限位保护。2020年买的2019年DT328H新批次不错,变成从小到大档位。

网友:
到现在我还完美保存下共田GT827B,这个可能是小风扇里面最古老带充电宝功能的4寸充电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主要看中了倒计时模式,避免中午睡觉着凉。今天在供应那看到一个翻模版共田GT328H外壳更好,可以 ...

以前有不少假的共田GT328H卖的,后来共田停产了假的也消失了。这款假共田看着就不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3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喷雾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就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波雾化头,很鸡肋,因为存不了多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波雾化头,很鸡肋,因为存不了多少水

交智商税的东西

网友(2021-07-19):
不到2块撸了一个,fm5015f开机就发热,保护关机!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这个芯片集成了锂电充电。我有个垃圾货不带充电电路的,全靠18650 自带的保护板,上次把我的LG动力充到接近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有刷电机,真心失望了

怎么知道是有刷电机的?

网友:
@jdahz 这里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