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饥又寒解牛』拆一台工地上用的高得利ZX7-500逆变电焊机。。。。。。。...

楼主(2020-09-21):
标题:『饥又寒解牛』拆一台工地上用的高得利ZX7-500逆变电焊机

1、工地上的一台逆变电焊机,三相供电,接线端烧爆了。

2、电焊机面板,有LED电流表,电流调节和推力调节旋钮。

3、顶盖上的操作注意事项。

4、掀起你的头盖来,让我看看你的心。。。。。

5、主变压器,有几个鸡蛋大。。。。。

6、八大金刚,每个金刚680uF。

7、整流桥。

8、控制板。

9、逆变开关管,分左右两组,其中的一组有温度检测。

10、逆变整流二极管,也是左右两组的。

11、输出线套有两大磁环。

谢谢坛友们捧场。。。。。。。。

THE END

网友A:
我有一个创意,如果是类似这样的在高灰尘地方作业的机器,应该把电路板反方向安装,原件面朝下。上面焊锡层加一层塑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创意,如果是类似这样的在高灰尘地方作业的机器,应该把电路板反方向安装,原件面朝下。上面焊锡层 ...

我非常赞同。。。。。但是,我在等老板心情好了,说这个报废了,我就可以扛回家拆件了。。。。。

网友:
又是灰尘满天的环境使用了,伊拉克成色了

网友B:
末世成色啊,外观很壮烈

网友C:
这个真就是工业级的,恶劣环境下长时间干活用的,不是家用级的玩具。
看样子还是双电压的。

网友:
烧得真惨,跟老板说修不好了,赶紧报废

网友:
可怜的接线端子

网友D:
难道不抢救一下?

网友:
逆变的焊机省电,质量没有可控硅的好。

网友:
看这成色,偶还以为又是温总在海边捡的呢

网友E:
顶部的两个旋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部的两个旋钮不错!

那是羊角天线。

网友:
能拆好多好玩意儿!

网友:
灰尘大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非常赞同。。。。。但是,我在等老板心情好了,说这个报废了,我就可以扛回家拆件了。。。。。 ...

然后发到论坛,又可以赚取mb,实现入手法拉利的小目标

网友:
确认工地货啊,我这里多哦,报废的都好多台了,烧坏的,车压坏的,掉水里的,开铲车压到的…………。真是啥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世成色啊,外观很壮烈

这个是从伊拉克回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就是工业级的,恶劣环境下长时间干活用的,不是家用级的玩具。
看样子还是双电压的。 ...

是的,比那些200多元的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抢救一下?

哈哈。。。。在等老板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