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锂电池充电器CDQ1803

楼主(2020-09-21):
一个电扳手的自适应充电器,上面是这么写的,18~46v自动调整,现在的情况是插电绿灯亮,量输出有22v多一点电压,但是插平衡车给36v电池充电不转红灯,输出还是22v但是按住平衡车电源开关平衡车能亮彩灯出声音,充电器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手给指点一下,请看下图

下面图片标出的两个电阻在板上测量都没有阻值基本上是直通的,请高手们分析分析是什么情况。

谢谢大家

网友A:
依我的经验,还是扔了吧。

锂电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限流输出的电源,还有一部分充电电路在电动工具的电池包上,

网友:
35V的电容,能输出46,哄鬼吧

网友:
做工的确差了点,还是扔了为妙了

网友:
恕老夫直言,这玩意是骗人的,没有什么自适应,赶紧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的经验,还是扔了吧。

锂电不是闹着玩的。

好的,谢谢大家解惑

网友:
这种板子是环氧树脂的,比酚醛纸板稍微强一点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恒流源,最高电压可能是假负载电阻和稳压管旁路,比中关村知春中发电子市场里,买的空载发热RCC单管自激方案加自恢复保险丝好。

网友B:
那两个电阻是有阻值的,只是你的表量不出来,小的那个看不清,大的那个如果我没记错,是0.15欧误差10%,电流取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电阻是有阻值的,只是你的表量不出来,小的那个看不清,大的那个如果我没记错,是0.15欧误差10%,电 ...

好的,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