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磊科NS110P 8+2百兆POE交换机 拆解

楼主(2020-09-21):
用过很多款POE交换机,对于POE交换机的供电模块不是很懂。这款交换机拿货125大洋倒不贵,号称120W供电能力,不知达不达标?稳定性如何?今天拿了一批试用,拆台请大神品评。

补充内容 (2020-10-6 23:58):
经万用表检测,为标准POE交换机。

补充内容 (2020-10-8 18:52):
之前检测不够细致,这款交换机的网口1/3、2/6针直接输出12V电压,是非标的。

网友:
POE供电电源,好节省。。。

网友A(2020-12-02):
确定是非标吗。那换水晶头剪线时那不是带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非标吗。那换水晶头剪线时那不是带电了。

应该是标准的poe交换机,这次我们工程都是用的这种!做水晶头没发现冒火!4芯两对也照样供电,这次工程有几处需要增加摄像机,重新布线很麻烦,就把网线劈开接了两台摄像机,没什么问题!
这交换机质量可能一般吧,工程没交付,调试阶段,20几台,已经有3台出问题了!

网友C(2021-04-1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标准的poe交换机,这次我们工程都是用的这种!做水晶头没发现冒火!4芯两对也照样供电,这次工程有 ...

是单片机控制的增强型非标POE交换机,带有一定保护功能

网友:
poe也有非标?那不害死人,1236是百兆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单片机控制的增强型非标POE交换机,带有一定保护功能

肯定是标准poe的,80多台海康poe摄像机都是用的这种交换机!直接测量不能判断是不是标准的poe的,标准poe交换机握手后才能正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标准poe的,80多台海康poe摄像机都是用的这种交换机!直接测量不能判断是不是标准的poe的,标准poe ...

那你就测一下握手信号嘛
https://zhuanlan.zhihu.com/p/98135443

网友(2021-09-25):
图片中开关电源变压器上有52V120W字样,肯定是标准POE供电啊

网友:
这么便宜啊

网友D:
我这边的摄像头还是老式那种同轴的。后面额外加了一个老式摄像头 ,直接用的网线没用同轴,8心分成2视频+(3+3供电),长度超过10米的供电,某宝买的铝壳铁网集中供电开关电源12v10a(有点垃圾),压降比较厉害,几乎把调压旋钮开到最大,总算工作的比较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的摄像头还是老式那种同轴的。后面额外加了一个老式摄像头 ,直接用的网线没用同轴,8心分成2视频+( ...

用的网线太垃圾了吧?电阻太大。标准0.5无氧铜网线,POE供电距离超过130米没问题,极限未知。即便普通12V1.5A电源供电三十米也没问题。

网友E(2021-12-29):
这个交换机我烧了好几个,都是雷击电源损坏~~~,,,后来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交换机我烧了好几个,都是雷击电源损坏~~~,,,后来就不用了!

这款质量确实不咋滴,好几台出现问题,这批用完后再也没拿货了。

网友:
MCU交换机,用单片机模拟标准POE交换机,属于兼容标准的交换机,他的输出电压和标准交换机一样,但是检测标准POE设备的原理不一样,也不会烧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质量确实不咋滴,好几台出现问题,这批用完后再也没拿货了。

磊科是一家软件公司,硬件能省则省,用料那是差的一匹,不思上进吃老本严重,早些年他家的路由系统流控还是一流的,但是已经多年没有更新早就掉队了,研发团队估计都走光了!

网友(2022-08-27):
基本上比TP便宜的都是这种方案

网友(2024-11-05):
电源连EMI电路都取消了,干扰大,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