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2元充气泵

楼主(2020-09-21):
应该不少坛友上了这个2元的车,有办法的坛友可能就花几毛钱。
今天收到后,拆开给大家看看。

正面还好,除了一股浓浓的塑料味

正面

正面

反面连一个标签都没有

反面

反面

内部真是豪华,这个玩具电机和塑料气缸,尽显设计者的无穷想象力~

内部1

内部1

内部2

内部2

内部3

内部3

内部4

内部4

内部5

内部5

最后,这就是商家提高流量,提高人气的一个载体,譬如之前那个肌肉按摩器,这个还好一些

网友A:
当时看操作好复杂,想着手上也有,就没败

网友B:
这质量 能给汽车轮胎打压吗?

网友:
有测试不?压力表准确吗?看样子打的压力不会太高

网友:
2块钱买了一个气压表,一个气嘴,一个电机 ,一个点烟器取电插头,一个开关,还有二两回收塑料,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质量 能给汽车轮胎打压吗?

其实汽车轮胎气压还没有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气压高!我一般都是后备箱放一个打气筒,平均打五十次能打一个大气压,汽车轮胎大气压一般就两个多,一半超不过三个气压,多费点力气就行!

网友C:
借用坛友的图片,这个泵有两个版本,估计买的早的是塑料的,买的晚的发的是金属的,金属版的电机比塑料版的要大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用坛友的图片,这个泵有两个版本,估计买的早的是塑料的,买的晚的发的是金属的,金属版的电机比塑料版的 ...

我前两天刚弄了一个,里面是塑料齿轮,而且有个螺丝拧劈了,拆开后就在咧着嘴冲着我笑

网友:
很早以前买了个雪铁龙随车赠送的,还不错

网友:
质忧价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刚弄了一个,里面是塑料齿轮,而且有个螺丝拧劈了,拆开后就在咧着嘴冲着我笑 ...

气压表和打气接头,三通等可以改在欧耐打气筒上,给自行车打气也不错,比手捏轮胎准一些。电机加联轴器和电磨头,可以做一个小电磨临时给零件倒角,修下顿剪刀等,用的少无需买专用电磨套装。

网友:
全塑料的哈哈,我是几毛钱到手的,操作其实也不复杂

网友:
用不了几回就废了。不过价钱值了。

网友:
这种泵用还是能用的,只能补气,运行一会儿得休息一下,否则罢工手头有台定压打气的车用泵,也是坛子里买的,没拆开看

网友:
给孩子打气球用吧!

网友:
低价质量自然堪忧了,不用多想

网友:
我收到的是铁的

网友:
不是十块吗,两块怎么买到的

网友:
一次都没用,用手按住气嘴看压力,塑料齿轮就报废了,联系客服,客服全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看操作好复杂,想着手上也有,就没败

可有可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