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开2T24 bics4 做一个1T的优盘的尝试

楼主(2020-09-21):
焊接如图

焊接第一面

焊接第一面
上工具看CE

插上CE都识别

插上CE都识别

焊接貌似没问题,然后看看有没有参数

工具没参数

工具没参数

aoto没有,尝试加一个

找了一个bics4的改ID

找了一个bics4的改ID

按照格式copy一个bics4的 改一下工具显示的ID

添加参数后auto有了

添加参数后auto有了

然后能识别到了,再开试一下

还是失败

还是失败

显示坏块过多,跑RDT?

改RDT

改RDT

再开,又是这个报错,大家指点一下该怎么处理

开卡配置图

开卡配置图

开卡失败

开卡失败

楼主:
补充一下,我改一下那个容量设置,开卡成了,但是容量只有一半无法格式化没法用

楼主:
格式化卡住,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参数不能直接套

网友A:
自己改的参数还是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的参数还是有问题吧?

最新进展,我改定容240G开出来了  双贴512G颗粒开240G成功  ,出来的容量可以格式化   测速成绩也是双贴的速度  问题来了.坏块数那个显示53,但是我直接定容开1024G显示坏块过多,开512无法格式化,开240G正常,参数还有哪里要改的,魔法上网也没找到58H的每个参数定义,我就改了一下ID对照的一个bics4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的参数还是有问题吧?

看了大佬发的三星开卡1G缓存的贴子,来了灵感,改设置512M开卡容量512G  ,开卡成功  ,格式化也能通过   ,测速也是双腿的速度  ,距离做1T优盘的终点越来越近,求大佬继续给灵感

网友:
是软件版本不支持双晶吧,反正2258H迷一样的缓存软件支持,我也是醉了,不知道58XT量产过后再用58H量产支不支持双晶缓存

网友B:
是双晶的话要勾选Dual DRAM,前面Size 512M.
单晶的话不需要勾选Dual DRAM,直接Size 1024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双晶的话要勾选Dual DRAM,前面Size 512M.
单晶的话不需要勾选Dual DRAM,直接Size 1024M ...

楼主算是一线58H玩家了,这个简单的能不懂?估计楼主就差3DV4不能量产了,可能会冲击3DV4这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算是一线58H玩家了,这个简单的能不懂?估计楼主就差3DV4不能量产了,可能会冲击3DV4这种颗粒 ...

这个DDR是双晶512的,开卡参数的设置有一个地方有点问题,直接改的ID还要改一个CE和DIE的比值,抄的1,改成2,开1T就出来了.

设置

设置

开卡过了,坏块53
看设备管理显示1G,关软件重新插拔
容量刷新出来
格式化成功
测个速
板子植锡太饱满,没法上壳,拿口罩绳扯断绑住壳跑圈,
最高温度到97
跑圈通过
写入368读取382,速度感觉差了20,之前测46en双贴1EFL有392/403,原因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我个人猜测参数还有别的要改的还没改完
满盘删掉50G再测速,写入掉速到225,感觉不太科学,2258H带DDR 全盘直写TLC 又不模拟SLC 不是不会掉速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DDR是双晶512的,开卡参数的设置有一个地方有点问题,直接改的ID还要改一个CE和DIE的比值,抄的1,改成2, ...

有的时候我是把颗粒和转接贴都拆了,用那种便宜的焊油刮掉多余的锡,然后重新焊接,厚度就很薄了,不过把锡挂多少纯粹凭借感觉,有时候试了好几次才行,
  1.交错关闭试一试呢,IO总线这个颗粒是多少M缓存,应该很大,速度应该不会掉速的呀
2.有的时候软件错误,你选择量产1000G ,SLC缓存大小手动这种的那个方式量产试一试,有的时候我量产三星颗粒两种量产方式是不同的,虽然三星颗粒58H不掉速3.实在不行你就使劲磨风中,还有莲花,磨到他们烦了为止,让他们交出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DDR是双晶512的,开卡参数的设置有一个地方有点问题,直接改的ID还要改一个CE和DIE的比值,抄的1,改成2, ...

这个BiCS 4颗粒,xT24的,可以工作在800Mbps

需要VccQ工作在1.2V,同时要求RZQ(ZQ Calibration),就是对应引脚需要接Vss,电阻规格300欧姆

其它条件和其它模式差不多

这个,类似于Micron的Mode x设计

手头有原厂正片BiCS3、BiCS4的272,前几天从咸鱼看到了2263XT的原生BGA272的板子,于是拍了两片

结果发过来是BGA304(买的同学要是遇到这个千万别贴BGA 272和BGA316,根本不通用。BGA316的定义完全不同,别瞎怼),根本不兼容BGA272,真的瞬间想给差评的那种感觉

这个情况如果不是店家发错,就是店家根本没有BGA272(但272引脚的2263XT肯定是存在的,有272,304和132等等,而且272还有两种板型。一个是42mm单帖,一个是80mm双贴)

重新拍吧,国庆马上来了,要休假了。懒得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BiCS 4颗粒,xT24的,可以工作在800Mbps

需要VccQ工作在1.2V,同时要求RZQ(ZQ Calibration),就是 ...

304和272应该是互相兼容的吧?

我收了块2个304焊盘的58xt坏盘,配的BGA304的闪迪颗粒,板子有问题,我就把颗粒移到272的58xt上,正常开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04和272应该是互相兼容的吧?

我收了块2个304焊盘的58xt坏盘,配的BGA304的闪迪颗粒,板子有问题,我就 ...

我焊接上去,VCCQ就是短路的,通电直接就是1A电流(USB 3接口上限)

已经排除焊接了

但可以肯定和BGA316不通用。BGA272有待考证,主要是没时间,休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我是把颗粒和转接贴都拆了,用那种便宜的焊油刮掉多余的锡,然后重新焊接,厚度就很薄了,不过把 ...

参数是他们推算很久慢慢尝试出来的,凭什么要免费白送给你?你要是有这个水平的话你完全可以自己研究如何开卡,而不是想着如何让大佬他们乖乖交出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参数是他们推算很久慢慢尝试出来的,凭什么要免费白送给你?你要是有这个水平的话你完全可以自己研究如何 ...

你可能不清楚我的意思,第一楼主都是老手了,他和那些高手交流的还少吗,你根本没有明白我说的就是个玩笑话,这个圈子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不清楚我的意思,第一楼主都是老手了,他和那些高手交流的还少吗,你根本没有明白我说的就是个玩笑 ...

好歹加个狗头保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CS 4颗粒,xT24的,可以工作在800Mbps

需要VccQ工作在1.2V,同时要求RZQ(ZQ Calibration),就是 ...

C:\Users\icepo\Documents\Tencent Files\543359031\FileRecv\MobileFile你说42mm单贴272的是这个吗

网友:
突然想到这个帖子,不会就是你开出来了BICS4 2T的老伙计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焊接上去,VCCQ就是短路的,通电直接就是1A电流(USB 3接口上限)

已经排除焊接了

304是272的变种,信号线是相同的,肯定不能上316啊,但是上272某些芯片可能会出现兼容问题(少电压?有待考证)